不会用磨刀机的问题找到了!(更新车刀附件也有问题)

楼主(2012-06-06):
仔细看了厂家发的电子版说明书,原来是厂家的钻头附件的一个销钉位置做错了,看图把销钉的位置做反了,附件根本装不上。真够马虎的问了厂家说这批货都是这样做的全错了,真汗

网友A:
呵呵 这就是 (MADE IN             )
能不能把钻头附件详细规格尺寸上图呀 新兵学习学习

网友:
也想学习最好装在磨刀机上工作时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就是 (MADE IN             )
能不能把钻头附件详细规格尺寸上图呀 新兵学习学习

钻头附件要配合这个分度头附件使用的。

网友:
把这个铁片取下, 再想办法拆下梢钉, 然后把梢钉安装在铁片另一侧,即可.
销钉很容易取下,并很容易从另一面安装上去.

网友:
不负责任的厂子啊

网友:
晕,这样也能出厂。发现现在的厂家几乎没有次品了,全是“合格品”。

网友B:
没看懂怎么磨?分度头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怎么磨?分度头在哪?

附件插在分度頭上(右邊黃色的那個就是分度頭)

网友:
台灣一般的生產方式是銲死的(利用專用治具保持平行度,和德國原廠相同)
大陸的生產方式就不太清楚了
不過會銲反一定沒用治具
否則想銲反都不可能
建議叫廠家發個正確的給你
舊的留下來當個紀念
那是s45c板沖床加工出來後熱處理加染黑而己
成本比你寄回去的運費還低的多

若要自己diy
你要把銷釘磨掉後
想辦法銲在另一邊
但要注意和附件上比較粗的那個夾持棒的平行度及相對距離
否則你還是插不上去的
長度倒沒關係
插的進去定位銷孔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买的U2附件是正确的,可能楼主买的不是我这种

网友:
有图

看图

楼主:
厂家叫我把销钉敲出来再反方向敲回去,无语

网友:
 闹鬼的原因这么简单啊,,,,感觉就象又看了一期走近科学.

网友:
原来如此

楼主:
继续更新帖子,销钉是敲出来重新装好了,孔偏的厉害还是装不进去手磨伺候,终于可以磨钻头了,试好磨好钻头又发现车刀附件的调整孔位置也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国货山寨质量。我就纳闷不会改的买回去咋用,厂家整天处理这样的问题累不累,说实话我都不好意思找厂家了,买个东西这么折腾。厂家如果看到了赶紧发个没问题的来,以后还不定有啥问题被我发现 看图

网友(2012-07-30):
这个能磨车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