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N次后发现没成套的桨了,1045和1047能混用么?

楼主(2012-06-06):
如图,四轴的桨真是不耐用(新手勿喷 )
现在手里还剩两对桨能用,一对1045,一对1047,请问能装一起混用么?

网友A:
可以的 我用过

网友B:
多轴是很强大的,随便怎么浑都行,只要正反不错。

网友C:
我1047跟 1147也混用过!还有不同厂家的1045混用过!因为自稳飞控 会自动保持稳定的 差不太远 是没问题的! 楼主可以一试  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我去试试

网友D:
可以的,曾经1045剪8045用过,怎么剪得两边一样多想知道吗? 用卡尺定好长度一头搭在中心用另一边在浆外侧划一下(跟画圆类似)然后上剪刀就ok

网友E:
也许可以,没有见过

楼主:
能飞,刚刚测试了,四轴真方便

网友F:
真是天才,你们

网友G:
都是高手呀,这个真没有试过

网友H:
据我的实践,只要对角的桨保持一致,9050三叶桨和1047,1045,1050的桨都可以用。
目前我碰到了问题,手头有1050,1047的正二叶桨,反桨只剩下1060三叶桨了,头疼,不知道可以桨1060三叶桨剪叶成9060与9050对角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