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拆下这台钻的弹簧

楼主(2012-06-06):
求助各位 如何拆下这台钻的  左边这个弹簧左右拧都不动 也没看到固定螺丝   黑色塑料盖

网友:
固定螺丝在箱体的下方,是个很短的螺丝,仔细找,找到以后用螺丝刀拧开,弹簧就整个拿下来了。

网友:
就是在这个圆形的塑料件底部的箱体上,离边缘大约1.5厘米

楼主:
谢谢朋友  星期天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