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晃动厉害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06):
玉兔小炸之后居晃动的很厉害什么原因啊
起飞的时候明显感觉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地面轻推油  有一个电机明显转的慢一些
请问这要怎么调啊

CF和超声波GPS都有

新手求指导啊

网友:
看看电机轴有炸弯没,机架是否变形,玉兔飞控板是否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控板装的时候还一定要水平么?我直接用的海绵胶带粘上去的
我的机架四个脚架有点不一样高了 放在玻璃台上有点晃动
电机轴没有问题

定高的时候要么向前要么向后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机身没有水平,以瓷砖地板为参照,测量每个电极底座与地板垂直距离,调整到相等之后再做水平校准,飞起来应该很稳,再不稳,则应该怀疑桨是否平衡了,换桨再试。我开始应四个三桨,怎么调也不行,偏,最后检查桨有问题,换两桨正常。

网友:
飞控,机架,机座,电机=》 水平

网友:
建议重点检查机架和桨,
一定要确保各个电机轴与地面垂直!

网友:
飞行时自动跑偏,是不是也和电机垂直度有关系呢

网友B:
还有,起飞时,机架也向一侧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起飞时,机架也向一侧偏。 [/q uote]
可能有两种原因,
1.水平校准没有校好.......一般要重新校准
2.GPS连接了,并且一键返航和松杆定点功能开关处于打开状态.....一般在起飞前应关闭这两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起飞时,机架也向一侧偏。 [/q uote]
可能有两种原因,
1.水平校准没有校好.......一般要重新校准
2.GPS连接了 ...

谢谢,,,定点也要先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