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59 散热超级设想,已经想好方案

楼主(2012-06-06):
FX059 电机非常的热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散热片是唯一能解决电机散热的问题,观察到FX059的机身设计,本人大胆构想,把机身上部分两篇金属换成铝片,并在接近电机出加厚铝片的厚道 使之能贴在电机上,中间可使用电脑散热的硅胶或者硅脂导热。

问题一,怎么切割铝片? 貌似小锯子是可以的,
问题二,怎么打孔,转控的那个锥子叫什么 哪有卖?教下楼主。

最想 那么大的散热片,不知道散热结果怎么样!

铝片是0.92mm 跟原装几乎一样···

网友:
小马过河,做了才知道

网友:
散热片是唯一能解决电机散热的问题...

复20166333兄:

首先同意你的散热片方法。

FX059解决电机散热问题的方法,个人意见:

(1)  不要长时间暴飞,减少热量积聚。

(2)  不像室外有风可助散热,室内飞不宜太长时间。

(3)  散热片可用一块长方形超薄铜片屈成U形,从电机的机头方向
      套入(要先拆离主板),三面包著电机并略申延向机尾方向。
      这样可把热量迅速导向金属机身......简单、容易、便宜。
      两边可再加一小块铜片使更紧贴。但铜片不宜太宽以减少
      所增加重量。

陈伯

楼主:
回复 藤椅 rogermhchan95 的帖子

嗯,铜密度大,所以才用了铝,而且铜的材料也贵 找不到,  主要就是加工工具上面,要是有好的工具 直接做成凹形状,这样就更好拉 直接把电机卡在凹的位置里。两侧就按照原来的机身切割成飞机的机身。

飞一块电池,电机也是会损耗,当时是冬天还不怎么变化,现在是夏天了 电机都摸不得。。。

就喜欢DIY一下 打算放假回家才做。那些小孔的位置得找个锥子才行  还好铝片很软的,,,但还是担心找不到合适的工具

网友:
FX059没见识过,但一般电直的金属侧板(包括5889)就是6061铝板材。。。

网友:
打孔得用电钻,不是用锥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铝片  还得找个电钻?  我用铁钉都可以订出个孔 你的建议太不符合实际了···

网友B:
楼主还再折腾059,比我的耐性都好。最近059已报废两款主板,都是电机太热,不敢带头罩惹的祸。一摔就坏主板,目前无机可飞中,准备入手六通机了。你的方法不可行,原因有二:一、在没有基本工具的情况下,做不了那两块侧板(需要镂空,定性裁剪);二、即使加个成功了,059主电机碳刷磨损仍然是很快的(不退磁,碳刷不行了主电机就得报废)我早想了,除了改无刷,没有更好的办法玩059.不过,其操控性真的很好。建议把控的所有电位器用酒精清洗,飞机可以定在空中。爽!

网友:
楼主说的用于打孔的那个锥子就是钟表拿子,在钟表维修的地方打听得到。

网友:
另外看见LZ要出059的主板,为什么?多少钱?加我qq联系395241542

网友C:
本人的看法是:单纯地在有刷马达外壳上加装散热片的意义不大。

先说说热量的产生:
从有刷马达的结构上来说,发热的关键部位是电枢,也就是马达内那通了电的转子线圈,其次是换向器和电刷(既有摩擦产生的也有电流产生的),再次是轴承在高速转动下因摩擦而产生热量,这三个部件以线圈产生热量为主。

再说说转子产生热量后的传递、消散的过程:
1、由于转子与磁钢间有间隙(没间隙转子就不能转动了),线圈产生的热量以热辐射的方式传递给了磁钢,磁钢因与外壳紧密相连的,故而直接传递给了外壳,再由外壳以热辐射的方式散发于流动的空气中。
2、线圈产生的热能另有一部分通过转子的铁芯、马达轴、轴承后传递给了外壳,最终也是靠外壳将热能散发于流动的空气中。

大家都知道,靠辐射方式传递热能的效率与接触式传递热能的效率相比,差别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采用何种方式散热才能获得较为理想的效果呢?
由于马达那相对密闭的结构,非常不利空气快速地流动而带走线圈所产生的热能。因而给马达外壳开通风孔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降温方式。

因为开孔后的外壳与外界的空气贯通了,当转子高速旋转起来后,会“搅动”转子周围的空气,使转子表面及转子附近的空气也跟着流动起来,所以这样处理后的马达散热速度会成倍的增加。若孔的大小、孔的数量和位置处理得合适的话,散热效果会更加显著了。
至于在外壳上加装散热片,我认为:它最大的作用是能有效地降低磁钢的温度,从而能避免磁钢因积聚了过高的温度而出现退磁现象。

附:任何磁性物体一旦达到某个温度值(居里点)时,其所含的磁能便会消散!有的磁性物体在温度下降后会恢复原有的磁性,有的则不会自行恢复了……。而我们使用的马达,其内部磁性物体恰巧是后者——不会自行恢复的!一旦退磁,马达的电——机械转换效率就会大幅下降,使马达提前报废(没有充磁机只能报废啦!)。

(关于磁体、磁能的相关知识,有兴趣者可参看这个网页:
http://www.guokr.com/question/2899/

至此,个人的经验和建议是:
1、设法给马达开孔以改善散热的方式,使马达获得最优良的散热路径。

2、适当地在外壳上附加散热片,以保护磁钢的同时,加大马达的散热效果。
在两个方法同时使用前提下,从而使马达实现最大幅度地降温。

附上有刷马达增开散热孔的参考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铝片  还得找个电钻?  我用铁钉都可以订出个孔 你的建议太不符合实际了···

还没觉悟啊?原机的侧板就是硬质铝合金材料,你再换成软铝材料上去有啥意思?不用炸,就通电震两下就成性感的S型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装的根本不能散热,摸上去 跟铝片的温度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根本不能散热,摸上去 跟铝片的温度就不一样了···

那是厂家为了“美观”,喷了一层仿碳纤的漆层,你刮开看看,再拿块磁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的看法是:单纯地在有刷马达外壳上加装散热片的意义不大。

先说说热量的产生:
从有刷马达的结构上来说,发热的关键部位是电枢,也就是马达内那通了电的转子线圈,其次是换向器和电刷(既有摩擦产生的也 ...

学习了,谢谢黑人师傅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根本不能散热,摸上去 跟铝片的温度就不一样了···

复20166333兄:

如果你仍然想在059身上折腾的话,建议你还是跟
黑人师傅说的在电机壳上开小孔好了。

坦白说,你把时间花在450及模拟器上才值啊!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陈伯呀

我就是想动手试试  觉得效果不重要 重要是DIY成功的话  有一种比飞机飞机起来更好的乐趣呢

我相信只要真的能导热到两边的铝片上 绝对有很大效果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种铝是不导热 不散热的, 摸上去温度不同  我买的铝片也就两块钱,试试呗  不过不是现在 ,等放假。

我买的铝片摸上去很凉的 跟散热片一样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lz你就赶紧试试吧。

网友(2012-07-08):
有刷的这种结构注定有刷点电机的效率是60%左右,其余40%都是用来发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180 30克  我发现换了无刷  250 级别的机子无刷电机也是30克  就多出了一个电调的重量

如果改了无刷 用有刷时候用的电池   岂不是也可以?

网友:
lz傻啊,折腾死,丘比特无刷版的尾电机散热片直接可以用,不过电机上的套要取下来,主电机不用管,我买来4个月没换过,尾电机加散热片后飞了2个月,没换过,4快900毫安的电池暴力飞

网友(2013-11-03):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再折腾059,比我的耐性都好。最近059已报废两款主板,都是电机太热,不敢带头罩惹的祸。一摔就坏主板 ...

您准备怎么改无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