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东西

楼主(2012-06-06):
(无正文)

网友:
看看说明书里的固定翼模式是否6个通道独立控制。这个控没有屏幕,调试很不方便,不建议买。

网友A:
确定是6通。那两个旋钮可以用来控制第五,六通道。也可以做混控。

功能还不错,缺点就像楼上说的: 没屏幕,得连到电脑上才能调整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6通。那两个旋钮可以用来控制第五,六通道。也可以做混控。

功能还不错,缺点就像楼上说的: 没屏幕,得连到电脑上才能调整设置

谢谢指教

网友B(2012-09-07):
一个是调灵敏度的,另一个是调舵机整体舵面的,我就用的这个

网友:
汗 我已经买了这个控了。我玩玩自己静改动的35的坦克道士没什么问题。也就是线路接反的时候要差下来重新焊接,这个遥控不能像天地飞那样用个小按键就能控制正反向。

网友C:
我也刚买了这个控,由于是新手有些问题不太懂望各位赐教
1 电调是不是接在第三个油门通道上?
2 电调接上接收机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单独再接电池到BAT接口?
3 舵机那个插口没有防反插设计不知道图片上的有没有接反?

网友:
不如富斯9通控好用

网友:
推荐一个好东东,可以弥补没有显示屏的缺 陷:

Andriod手机用设置软件:
http://www.sgr.info/usbradioandroid/

另外,这是这个控的PC版的设置软件:
http://www.sgr.info/usbradio/
比富斯自带的软件强100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买了这个控,由于是新手有些问题不太懂望各位赐教
1 电调是不是接在第三个油门通道上?
2 电调接上 ...

1 电调是不是接在第三个油门通道上?
  记得是

2 电调接上接收机后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单独再接电池到BAT接口?

  如果电调带BEC的话,是。

3 舵机那个插口没有防反插设计不知道图片上的有没有接反?

  开机试试就知道了,如果舵机能动就没接反。接反了也没事,不会烧的。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