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悲剧求助

楼主(2012-06-06):
将开关C,设置成上:idle1,中:idel2,下:idel3,一开控,就警报,无法正常进入。。。。。。。扎办?求助,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你是高手

网友:
高高手   还好F控有保护功能,一开机就idel1, 如设3D油门在90机上 可能要挂墙上了。

楼主:
 请赐教,不要光耻笑 只是设置控时搞出这乌龙,飞机没上电,谢谢ls师兄关心,安然无恙ing

楼主:
不要不要 要赐教

楼主:
在线急等ing

网友:
不知道怎么办,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如没记錯的话,开控後按着圆扭中间几秒就能诮除警报。:loveliness:

网友:
和我一样,当裁缝把自己缝在被子里了。按照楼上说的做就好了。

网友:
没用过此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没记錯的话,开控後按着圆扭中间几秒就能诮除警报。:loveliness:
 kelvin你太可爱啦!可是,不是按旋钮,是按摇杆(cursor)

网友:
Sorry。。。 记錯了, 剛用这控时我也出过这乌龙

网友:
应该是按着摇杆(cursor)不放,开机。ff9就是这样

网友:
骑马的结果被马骑了

网友:
一般就没人这样设,常见是开关上:普通模式,中:idel1,下:idel2然后另一个开关idel3.这样开关在普通模式时开机就不会报警,这个报警功能本来就是用来开控时提醒检查各个混控开关的

网友:
 报警是正常的,难道你想自杀啊!按照他默认的设置idle就好了,肯定要有一个普通模式,idle模式,开机要放在普通模式下开机,正常并且是很合理的设置,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
没用过这个好控。看来太丰富的功能也会迷糊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