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30A电调低转速时发热严重!

楼主(2012-06-06):
XXD30A电调低转速时(启动后保持转速!很慢)发热严重!
电机
是杂牌2815!空载状态下!转动3分钟左右电调就烫手!反而满载时不烫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个是应该场效应管的开关损耗,虽然功率低,但是瞬间电流大,所以在同样的开关频率下(一般为几khz)瞬间电流越大,发热就越大

网友B:
LS的朋友说对了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