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电池不给力

楼主(2012-06-06):
锂铁
电池
应该是3.3伏,充满3.6伏。
可是XG8原装电池,用原装
充电器
充满才6.8伏(单节3.4)。统计了一下,一次充满才用4小时20分就降到6伏~~
感觉非常不给力~~
是我的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问题?

楼主:
打算买个飞客的2S锂铁来用~

网友A:
T8FG的原电也差不多4-5小时,觉得够了吧。只要不飞FPV。一般一回飞行时间最多1-2小时,那么玩2次一充也不烦嘛,或者多备块电池也行嘛。其实原装电是最好的,质量好,次数多。

网友B:
要看充电器电流啦,如果是50mA的充电器,电池容量是1500maH的,需充30个小时呢,我的XG7就是这样的,得30个小时才行。

网友C:
楼主玩什么..
这应该可以了呀..........

网友D:
没关系的经常充电呗

网友E(2012-07-21):
回复 楼主:
4小时够用了,原装电池很好,充电3个多小时,很快了。

网友F:
 w 我有一个JR控 电池很不耐用 应该三小时用不到 不知道能不能换

网友G:
我的也是4个班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