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 F3C 黑鲨像真壳 电机温度高求助~

楼主(2012-06-06):
700E F3C 全套加黑鲨像真机壳,组装调试都是遵照说明书的,由于暂时没有电池,用的是两组亚拓6S 3300mah电池,声音很好听,飞起来很稳,但一起落下来,单片电压3.76,电机烫手烫得厉害,电调温度也比较高,不知原因何在,想问一下大家的700E 电机电调温度如何?该怎么调整?随附一张图片供大家欣赏~

网友:
天热+全包壳,只要不是特别烫就正常 700mx正常70度左右吧

网友A:
在全包壳里,能不热吗,注意通风,不行的话加散热风扇

网友:
西装滴确好看。以目睹真家伙。F3C合适。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全包壳里,能不热吗,注意通风,不行的话加散热风扇

火凤凰是园的外壳,怎样加散热风扇,请指教

网友:
主轴后面那个口加装风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凤凰是园的外壳,怎样加散热风扇,请指教
可以买萤火虫散热系统'用扎带绑住就好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才看大家的回复,这两天又飞了两起落,温度还是这样,无其它异样,估计就像大家说的全包壳加天热的原因吧,有机会试试大家说的散热。

网友:
我的700E F3C是排骨机,飞一个起落下来电机也是烫手,这个应该算正常的

网友:
F3C是排骨机,飞一个起落下来电机也是烫手,这个应该算正常的

网友:
电调设置最好用编程卡,你这个是手动设定的吧,用编程卡设定下定速,不但稳定而且对转速也有控制,散热最好开通风口不过对壳子下手有点可惜,加散热系统好一些,电池不太行,这个应该是600的电池,700想要飞正常的时间最基本要5200mah 3c用6200mah

网友:
F3C 要用6000毫安的电池飞  3300太小了 。。。。重锤不要装 F3C副翼片 够重了。。。一般6000的电池刚好完成F组或者P组动作   亚拓电机齿如果装到位 有点紧  裸体飞几个起落磨一下会松一些  最好副翼钢丝固定座中间的螺丝加个0.2MM垫片  舵盘调整中立点  S-TRIM都归0  飞起来很爽  推油离地飞机基本是垂直网上跑的  电机温度过高 拿个测温枪扫一下  70摄氏度比较正常的  。。。。

网友:
目前各款電機飛後溫度,MX電機算是非常低,如果有機會,樓主可以與被喻為最高貴火紅,傳說飛一趟可以煎熟一個蛋的電機,量看看哪個熱?
F3C世界賽,裝黑鯊出賽的700E F3C電池可以說都用5000毫安 30C這規格,保守可飛完所有比賽科目,3300毫安一般飛行也是可以,裝上F3C全罩外殼,電機溫度會略高些約60~65度,算正常可允許範圍,無損機壽命問題!手耐溫度,一般只要碰觸55度以上的物件,就會有瞬間離手趟熱感反應!

樓主安心的飛吧!選手或模友的黑鯊殼,我不曾看過有開散熱口的!

网友C:
电机烫手,E39说的对一半,过50度左右人体就会觉得烫,电机至少都可以撑100度,虽然高温不致于有影响电机,但可以降低温度是最好。
另一半我不赞同,天热,开散热口无可厚非,要开的漂亮就是技术。
单纯加风扇帮助不大,里头永远是热气循环,前后各开个小口可以解决,冷空气进、热空气出,有对流才有效果。

还有,你一直悬停,电机温度肯定比高速飞行来得高,热空气无法被带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烫手,E39说的对一半,过50度左右人体就会觉得烫,电机至少都可以撑100度,虽然高温不致于有影响电机,但可以降低温度是最好。
另一半我不赞同,天热,开散热口无可厚非,要开的漂亮就是技术。
单纯加风扇帮助 ...

當然有好的通風是最好不過,請見諒!我指的是在現有情況裝備,黑鯊本身就有散熱口,雖然不大,但以F3C比賽,有近半時間都在"停旋",在飛完一趟約7分鐘F3C科目,以700E裝黑鯊的選手來說,他們的感覺MX700電機溫度是可接受
謝謝指教!

网友:
700E F3C原裝配備MX700 470KV,在上月盛名的日本F3C全國賽事西部預賽中,在眾多日本名機的競爭下,勇奪冠軍!

网友:
楼主的兄弟机为国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