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几种小车用的溜板箱限位杆

楼主(2012-06-06):
首先,贴一下我今天D的溜板箱限位杆。

“溜板箱限位杆”是我擅自起的名字。英语里面好像叫做stop bar(日语是直接按英语的音译的),当然stop bar有很多很多种类,不止把机床用的东西叫stop bar。所以如果有哪位知道正确的名字,请告诉我吧。

材料是打印机14mm光轴,易切削钢。其实,做完了以后,才发现设计不合理。比如,只有一个8mm的夹持位,只能选择要么夹限位圆棒,要么夹百分表。两个限位螺钉是后来加上去的,其中一个使用,一个备用。

按理来说,至少要做两个夹持位,一个给圆棒或者测微头(测微头更方便),一个给百分表。这一点我在找了其他人的例子以后,才意识到。

升级:卸掉用作限位杆的螺钉,加了一个测微头(及夹具),用测杆作为限位杆。好处是可以微调测杆伸出的长度。

下面会介绍几种更好的设计,是从网上收集的。

楼主:
限位圆棒和百分表的紧凑设计

可以看到,这一种就非常合理。

1、体积小,更加紧凑。
2、整体移动方便。
3、设计了一个斜面来靠百分表。
4、圆棒和百分表在一起。

楼主:
最小巧的限位装置

这是一种成品,不是DIY的。

网友:
这个一般手搬床上使用, 有刻度的小车床用这没必要吧

网友:
限位杆是不是防止撞上来?你是自动车?

楼主:
安装测微头的限位杆

我觉得下面的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刻度太粗了。我的大拖板也没有装数显。我觉得就算装了数显,限位杆还是需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防止卡盘打拖板,可快速准确定位。加百分表可干更高精度的活,有米装光栅尺的就不用加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在车螺纹或者自动走刀的时候,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我刚才试了一下,自动走刀故意让溜板箱撞到限位杆上,确实可以保护工件和卡盘。对开合螺母和丝杆可能会有损伤,但很快停车的话应该没大事。

2、也许车台阶时比较有用。我还没试。要装测微头和百分表才比较好,只装百分表也不是很方便。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帮顶,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不过限位开关不是更好么?数控的话

网友:
作用肯定是有的,支持!!!如果装个限位开关感觉比较好吧!!能起到及时停车的作用,啥都不伤!!

网友:
是否能设计再加个急停开关遇到误操作时把总电源关了,能全面的保护

网友:
干批量活用处大了

网友:
好东西,受教了,顶个

网友:
熟练车床后,装了倒很别扭刻度应该很准的(等看刻度也就差几丝了)

网友:
限位装置很好,自动走刀的时候,要加上一个连接杆,与开合螺母手柄配合,当快要到达指定位置时,连接杆上的装置把开合螺母手柄向上抬起,开合螺母分开,停止走刀。车螺纹的时候要事先车好退刀槽。

网友:
工业车有这个附件,很实用。

网友:
产品车工很喜欢这种东西,可以提高产量减少废品率。。。。。。。。

网友:
我的有  但是懒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