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壳坏了铝的

楼主(2012-06-06):
电机壳坏了,铝壳的掉了端盖的2个爪,怎么还能焊一块,有dx有秘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换新的吧,别折腾,
给别人修的,人家不希望换整体,又没合适的端盖

网友A:
还是换新的吧,别折腾,

网友:
修理汽车水箱的地方有铝焊

网友:
盖上,用铝焊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胶粘吧

不行就得这么干了,不知道强度怎么样

网友B:
拿胶粘吧

网友:
还使用原来的铝的盖子的轴承位,然后再重新加工一个铝的或者铁的盖子

或者:量一下盖子的尺寸,重新车一个,只注意轴承位和安装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铁的车个圆圈压在上面就可以了。

是个办法,我也想过找个差不多的铸铁盖换小轴承,就是怕发热轴承损坏厉害

网友C:
用铁的车个圆圈压在上面就可以了。

楼主:
你是说焊了比买个还贵是么,就是配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