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是我的人品的问题吗。。。。郁闷中

楼主(2012-06-06):
新悟空到手一个月的时间 只在家呆了10来天,看来马上又要去如来那里了。。。郁闷中
第一次试飞就炸鸡,IMU报错,绿灯狂闪,M3马达抽搐 后扣,返厂维修后到家飞了4,5次 感觉不错,
前几天晚上飞行,空中突然狂舞,又炸鸡,修好后试飞 还是M3马达狂抽 推测出天上狂舞还是因为M3马达造成的
这次IMU没有绿灯报错。。。但是M3的问题从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 还是准备返厂吧。。。。。唉

网友A:
传说中的Rp

网友B:
什么配置的JJ啊

网友C:
绿灯不是报错吧,呵呵,把情况讲清楚一点比较好。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狂闪绿灯是不是提示航向锁定了?

网友E:
肯定不是人品也不是控问题,没接好?有干扰?

网友F:
楼主开cf功能没有?

楼主:
谢谢大家, 本人飞四轴已经2年了 不会范基本原则,
肯定不是人为 或者 疏忽问题 现在是找不到问题。。。

网友G:
恩,我的WKM M3电机也出问题,换一圈电机桨,反正就是那个位置不行,正准备换电调试试

网友H:
归结为:1、人品肯定是有问题的,无可厚非!2、态度也有问题,钻研精神不够!3、思想品德也有问题,找不到问题就归结人品问题!4、动手能力也有问题,以为是玩个什么小固定啊,都悟空了!5、还有就是性功能可能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一般丧失性能力的朋友比较自卑,且容易情绪失控,还有就是典型的特征,“狂抽”几乎不收控的狂抽,以上种种迹象表明,问题的根源在于楼猪性功能有问题!
请拍砖!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用的 是
s800?

网友I:
飞机问题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