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分长杆长行程,短杆短行程?

楼主(2012-06-06):
这2个有什么区别么,那种比较好?还是各有千秋?

网友A:
暴力美必须短行程

网友B:
看个人条件

网友C:
长用抓奶手飞固定翼,短用一指禅飞直机

网友D:
短的快但是控制精度下降,各有所长,看使用者需要

网友E:
标题
行程与摇杆长短无关,短行程摇杆上下都不会碰到边上的

网友F:
短杆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