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竿最上面那节碳纤杆可以做飞机用么

楼主(2012-06-06):
家里有不少以前的钓鱼竿,现在不玩钓鱼了。不晓得可以把那些钓竿上的碳纤杆拿下来DIY飞机么。。。哈哈,要不浪费了。当时200多一根钓鱼竿啊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最下面那根也可以

网友:
以3.6米杆为例,4节杆可以,9节杆就不够长

楼主:
谢谢各位。可是钓鱼竿它是一头大一点一头小一点,做上去怕不是很密实吧 ?是不是机翼开槽也要均匀变大啊

楼主:
最下面那根。。。。那基本直径有3CM。。。。神马飞机用这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次有个帖子就是用那玩意做的机体,好像是航模化美国乌鸦无人机的帖子
兄台在长沙?  俺在芙蓉南路这边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台你好,我是芙蓉区的,不过过了浏阳河。加的廖哥的群,目前还没参加过活动,纯粹新手,手里有塞斯纳和没组装的F3A呵呵

网友:
鱼竿直径是一样的,鱼竿只是在一头磨边,一头多包一层碳布。

鱼竿的径向强度非常好,但是要注意抗压,鱼竿很容易就能压扁。

网友:
 完全没问题

楼主:
谢谢。看来大的杆子可以做大飞机啊。。。不过。这个碳纤杆的成本可不低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那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