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V120D02S的暴力电机?

楼主(2012-06-07):
V120D02S,100%油门,+-12度,手感倒是挺好,能飞4分钟。。。但是觉得不够暴力。有没有合用的暴力电机?感觉120的性能还可以压榨一下

网友:
没试过,翻起来软软的。感觉80%油门和100%油门没什么区别~~

网友:
据说HP08S可用,我没用过,等楼下用过的来解答

网友:
准备入最新绿头的02S,帮顶.

网友A:
02s的外转子够用吧,又没什么掉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s的外转子够用吧,又没什么掉转…

连续翻跟斗的时候掉转。。。你的不掉转么?如何设置?集体螺距、循环螺距、电池。。。分享一下

网友:
1s最暴力就是extreme 16000kv或者hp08 v2了,但是连续翻跟斗依然会掉转,根源在于没有虚标的30c电池不好找
不过120机不改2s都谈不上压榨性能。改成2s,什么烂电机都比上述两个飞3d暴力,连续翻十个都不会掉转

网友B:
来问问LS的兄弟们,你们的02S的斜盘舵机行程是否感觉过大?摇杆打到头斜盘组件已经有干涉了。想调小舵机行程,可是一调小,舵机摇臂转动速度和反映就跟着下来不少,搞得我现在完全不敢3D。说明一下,我的鸡鸡是M120D01,已换成02S的斜盘(因为原斜盘干涉更严重),但接收机和02S是完全一样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来问问LS的兄弟们,你们的02S的斜盘舵机行程是否感觉过大?摇杆打到头斜盘组件已经有干涉了。想调小舵机行程,可是一调小,舵机摇臂转动速度和反映就跟着下来不少,搞得我现在完全不敢3D。说明一下,我的鸡鸡是M120D ...

会的,这个是02s/cp接受机的设计缺 陷,没法设置十字盘的倾侧角度。 三轴上的ext旋钮和控上traadj调的都是十字盘倾斜速率而不是行程。再一次说华科尔的软件设计师都他**有毛病,只照顾新手,设计三轴的唯一思路就是如何提高悬停稳定性,其他全部不管。
目前唯一的解法就是将dr设置到90(不要小于90,否则反转半径很大),这样可以减少干涉的程度,然后只能靠舵机来硬抗倾斜行程过大造成的拉力了:我的2s机用的是5g的金属舵机,更适合承受这种设计失误带来的对舵机的冲击,寿命会比华的舵机长很多。

网友:
SUV大哥,近日学习你的帖子改装了自己的M120D01,配置都和你一样,想问一下你现在电机齿轮是用多少T齿的,我现在就飞航线,用多少T的齿合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后就请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的,这个是02s/cp接受机的设计缺 陷,没法设置十字盘的倾侧角度。 三轴上的ext旋钮和控上traadj调的都是十字盘倾斜速率而不是行程。再一次说华科尔的软件设计师都他**有毛病,只照顾新手,设计三轴的唯一思路就是 ...

遥控器的D/R能改变斜盘的倾斜角度。。。我回去看看我的接收是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的,这个是02s/cp接受机的设计缺 陷,没法设置十字盘的倾侧角度。 三轴上的ext旋钮和控上traadj调的都是十字盘倾斜速率而不是行程。再一次说华科尔的软件设计师都他**有毛病,只照顾新手,设计三轴的唯一思路就是 ...

眼泪哗哗滴 俺一直以为只有俺这么命苦啊。现在我是把接收板上的旋钮基本都调到最大,然后在控里调EXP,从而实现降低50%杆量之前舵机的行程,同时舵机速度又不会降低。但这样也只能解决50%杆量之前的操作,大杆量时一样还是会干涉啊 。由于干涉问题,原装的那个斜盘上方的相位器给换成了浙商的金属H臂,确实会好不少,因为以前只要发生干涉情况,相位器必定就要捐躯 。
另外SUVSUV您那斜盘上面那些个改装件哪里弄的啊?方便PM下吧,谢了!
唉,当初是在啥都不懂的情况下入的M120D01啊,肠子都悔绿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請問樓主改的 2S 飛行效果如何?炒機時損傷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改的 2S 飛行效果如何?炒機時損傷重嗎?

2s跟1s比,前者可以在长时间保持足够的动力输出,做连续的翻滚动作不需要停歇;后者重量轻,虽然做一两个翻滚动作更加有力,但是没法持久,连续动作就会掉转速。所以飞过2s就会感觉1s版本的小鸡“勃而不坚” 。
2s版飞行全重量是135g, 由于主轴已经加强为3mm, 大齿轮也是改用0.5模数,加上飞行场地都选择草地,炸鸡很少损失。目前只换过三个后伞齿(被尾轴铣圆)。更何况这台机除了接收机和后伞齿是华科尔的,大多数零件都是低成本的副厂件,炸鸡换零件更本不用心疼。总之,去华科尔化越彻底,炸鸡越爽

网友E:
看来130x才是值得入手的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130x才是值得入手的机啊

估計價錢都很貴,如能平價試試 2S 的效果也不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睇落效果唔錯,請問是不是用 XP-12A 電變?供電給尾舵機需不需要降壓至 4V? 0.5 模的大齒輪直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