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放心玩APM2吧。。就我的这破载机也能楼顶起降自动返航

楼主(2012-06-07):
话说像一阵子发了关于APM2的测试帖后由于个人技术不过关惨炸GPS,这几日返修GPS后在怂恿下果断在六楼楼顶试飞返航。
      二话不说先来看看我惨不忍睹的载机吧。。。

怎么样够烂了吧。。。。。

下面在介绍一下机载设配
APM2,.0 +APC250+UBLOX GPS+某厂高kv电机+格式2200毫安3s+天7 2.4g遥控+天7接收

这是飞行时的截图,视频已上传

经过三次起降,两次成功降落,一次由于技术失误撞楼炸鸡。在楼顶起降有些像航母甲板起降有一定风险,建议大家小心尝试。。。。。

飞行总结如下
1.APM2的使用难度并不大,只需玩家自己载入自己载机相应的PID机型数据即可。
2.国产APC250数传在楼宇间的抗干扰能力还是很好的。
3.天7遥控器在市区空旷地带一般可达到1.5公里的遥控距离。
4.在飞控及主要部件完好的情况下APM2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楼主:
 我只有藤椅坐。。。。。。

网友:
Apm确实不错'就是英文设置调试界面挺蛋疼的'

网友:
看来都是天7飞的,你那JJ太可怜了....加大了我对APM2的信心啊

网友:
我也有。不过刷的是四轴

网友:
楼主知不知道APM2有没有飞翼的?好像固件里没有飞翼这一项

网友:
固件针对的是固定翼,就是飞机的分类。你的飞翼就包括其中。除非你认为你的飞翼不是飞机而是多旋翼的话,那就直接用固定翼的固件就对了。

网友:
怎么烂成这个样

怎么烂成这个样

网友:
什么是apm2?

楼主:
回复 网友A:

APM飞控系统是国外的一个开源飞控系统,能够支持固定翼,直升机,3轴,4轴,6轴飞行器。在此我只介绍固定翼飞控系统。

APM飞控系统主要结构和功能

组成

功能

飞控主芯片

Atmega1280/2560

主控芯片

PPM解码芯片

Atmega168/328

负责监视模式通道的pwm信号监测,以便在手动模式和其他模式之间进行切换。提高系统安全

惯性测量单元

双轴陀螺,单轴陀螺,三轴加速度计

测量三轴角速度,三轴加速度,配合三轴磁力计或gps测得方向数据进行校正,实现方向余弦算法,计算出飞机姿态。

GPS导航模块

Lea-5h或其他信号gps模块

测量飞机当前的经纬度,高度,航迹方向(track),地速等信息。

三轴磁力计模块

HMC5843/5883模块

测量飞机当前的航向(heading)

空速计

MPXV7002模块

测量飞机空速(误差较大,而且测得数据不稳定,会导致油门一阵一阵变化)

空压计

BMP085芯片

测量
空气压力,用以换算成高度

AD芯片

ADS7844芯片

将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计、双轴陀螺仪输出温度、空速计输出的模拟电压转换成数字量,以供后续计算

其他模块

电源芯片,usb电平转换芯片等

网友:
天七能飞这个?!!  不错

网友:
一楼的,你们买的APM2多少呀

网友:
真是再烂的飞机摊上好飞行员也是一种高级啊,上apm2连接

网友:
没有图传直接 飞么?

网友:
我的天7是用锂电的。一到3.9v就报警。这个电压对遥控距离有影响么?可以设置去掉报警声音么?楼主您为何那么多天7?? 求解答

网友B:
你要在你的供电模式中选择锂电,具体步骤是在开电源时同时按住MENU键,在选项9供电方案中选择锂电按确定后重启生效。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要在你的供电模式中选择锂电,具体步骤是在开电源时同时按住MENU键,在选项9供电方案中选择锂电按确定后重启生效。

网友B:
回复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696663408

网友B:
回复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696663408

网友F(2012-08-29):
图都裂啦!

网友G:
比较了下APM2和H
个人觉得H的优势在于价格和中文界面.
APM2的缺点正是上面两点.但优点是板的做工和功能上更爽.
至于性能,不好评价.
如果AM价格能更低,全中文友好界面的话......

网友H:
H是什么? 有没有详细说明的链接?

网友I:
我的天七也用锂电,但是电压一直是4.2

网友J(2012-10-31):
敢问楼主,你手里有地面站的教程吗,我使用过程中遇到 些问题,想求教!

网友I:
加一个升降压模块给天七供电,用到没电都不会报警,

网友J:
楼主用的是地面站控制吗,还是用了遥控器的?

网友K(2013-07-06):
亲,我昨天试了下APM2.5固定翼,手动上天,然后按照航线切Auto,飞机就直往下载,试了好几次都这样,,,,,,真心求探讨。谢谢。

网友K:
亲,空速计加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