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一些坦克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从入过坦克一辆恒龙的400多那种
现在还想玩玩坦克 就是想知道怎么才你那个提速 原来那个太慢了哈
电机电调行吗 ?
原配的用7.4V锂电行吗 ?
金属履带的哈塑料的玩起来差别大吗?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
提速换380模型高速电机9.6V22000转的那种,金属履带是好看增加坦克重量要速度就免了越轻速度越好,有钱最好换个MD35电调用3S电池改成用6通道比例遥控,MD35坦克5路电调最大电压支持18V有4S电池就上吧保证你爽,原装恒隆电路质量不好容易坏更别说用锂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找不到这些东西哈 只有找到一个MD35声控灯控哈 没有电调哈

网友B:
换电调,可以
2s锂电,可以
金属履带,质感,动态仿真度高,传说中的履带块下垂感,重口味的老外模友喜欢用金属履带压玩具小汽车
还有耐用度和抗拉伸能力稍强那么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调,可以
2s锂电,可以
金属履带,质感,动态仿真度高,传说中的履带块下垂感,重口味的老外模友喜欢用金属履带压玩具小汽车
还有耐用度和抗拉伸能力稍强那么一点点

可以做几个纸膜的小车和房子,压起来效果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找不到这些东西哈 只有找到一个MD35声控灯控哈 没有电调哈

为了发链接给你被删回复警告了,你淘宝搜索坦克电调198那个就是,卖家叫胖胖包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啦兄弟找到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换电调也能用2S锂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发链接给你被删回复警告了,你淘宝搜索坦克电调198那个就是,卖家叫胖胖包包。

默哀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但是,我是从换2s电池开始一点一点的扔米进去了,回过头想,当时是不是维持原装的更好呢,至少省下很多米和花在这上面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