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电调输出缺相,怎么修

楼主(2012-06-07):
在天启模型买的40A好盈电调开机不到1分钟就缺相了,找卖家要求换货无果,问问各位有没有办法修,确认是电调的问题我换个20A的就正常,而且只是输出缺相别的都正常,有没有知道什么原因的

网友:
看下香蕉头有没有虚焊……是不是过载引起的?电调有没臭味?

网友:
电机进角会不会不对。

网友:
看线有没虚插先,如果是坏了的话拆开看管烧了没?

楼主:
没有虚接虚焊,也没有臭味,我换过电调就正常所以肯定是电调的问题,就是不太懂这些,不知道哪个元件的问题

网友:
现在电调上所使用的半桥一般都是IR的,如IR2103S,IR2101,IR2304等等,电流大点的如ISL6700等.这些都是单路半桥,所以有3片,驱动3路MOS,每路MOS又分上臂和下臂,半桥在业余条件下,最简单快速的维修方法,就是用相同型号的半桥芯片,逐一替换换,直到正常。

网友:
拿过来我帮你修。QQ:990590001

楼主:
标题

哈哈,放了几天喷点精密电子用WD40今天再测试正常了,疑似电调进水造成缺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放了几天喷点精密电子用WD40今天再测试正常了,疑似电调进水造成缺相

网友:
回复 楼主:

进水了还可以用?  不短路的?  牛

网友(2012-07-14):
哈哈

开机不到1分钟就损坏?你怎么进的水?真的1分钟吗

网友: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没有真正查出问题,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多查查香蕉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