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600EFL的3GX不锁尾问题。

楼主(2012-06-07):
飞机是600EFL PRO 升级了2.0后,飞了几次了,悬停没问题,我用的是定速模式,1900转的时候急推油门飞机逆时针转180度,这是怎么回事啊,控是T8FG,锁尾模式感度从30调到60,依然这个情况,谁能告诉我,是我的控坏了,还是3GX的问题?可我飞450没有这个问题啊,陀螺是GY650,有副翼的。

网友A:
中立点设定是否正确,陀螺仪行程是否设定正确

网友B:
把3GX降到1.1再升回去就好了-。-
我的之前也是这样-。-

网友C:
尾巴轴承问题也有可能导致!发生过一次找了半天问题,最后才发现

网友D(2012-10-03):
急推油门掉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