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0618A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想车些小木头,小铜片什么的,就在论坛买了台二手的C0618A,由于以前没没用过车床,所以遇到一些问题:
1.C0618A底座没安装螺丝孔咋办?
2.如果尾顶和卡盘的中心有误差咋办?因为我经常看到有求购尾座的,不是一台原装机器误差更大吧,如何调节呢?
3.8*8的车刀装在C0618A的刀架上,用眼睛看好像刀面比工件中心高了3毫米左右,如何办?难道只能用5*5的车刀吗?
4.那个尾顶是莫1锥度的,如何取出换钻夹头?

楼主:
问题4我自己找到办法了,尾顶手轮顺时针拧到底,就可以取出尾顶了,幸好我没用榔头敲,⊙﹏⊙b汗

网友:
沙发,1有安装孔,从下面上,2若左右对不奇,可在尾座上调。3用6X6的车刀,若大于6MM的车刀,车刀安装面下面铣一到,直到6MM为准,4将尾摇到最里面丝杆将顶尖顶出。

楼主:
感谢,尾座和卡盘中心要是上下对不齐咋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尾座和卡盘中心要是上下对不齐咋办?

这种情况很少,不行就只有调床头箱

网友:
讲的明白。没话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垫一下尾座也可以吧

网友(2012-07-20):
引用 楼主:
问题4我自己找到办法了,尾顶手轮顺时针拧到底,就可以取出尾顶了,幸好我没用榔头敲,⊙﹏⊙b汗

我的尾顶顺、逆时针拧到底都不出来,已经喷了WD40、机油,还是出不来,怎么办?如何敲?

网友:
尾顶套管缩到最小时应该可以拔出莫1的顶尖了,车刀刀尖高要自己磨,刀尖低了可以加薄垫片。尾顶和卡盘的不同心,去打表找原因。

网友:
对了,还是先停2月,认真学学帖子再开车吧,看着就危险。

楼主:
后来发现那个顶尖高度好像没问题,
挂轮都买齐了,电机也有了,就差个车床架子,电机皮带轮,皮带,电机驱动调速板,
所以到现在没转起来呢

网友:
楼主,车床架子弄好了没有,想参考参考。
我想:电机安装时,主轴皮带轮和电机皮带轮不要在同一个垂直平面,这样有利于皮带交叉时不会相互摩擦。

网友:
以后路很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