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样改控电,可靠稳定否?

楼主(2012-06-07):
3个600mah 20C 1S 只飞模拟用过,还未飞真机。
续航只有3S控电的3分之一。不过续航时间不重要。就不知道稳定否。

网友:
遥控里面用的7805稳压IC,供电大于5v的电池稳定度都一样的,差别只是使用时间而已。
你这个跟装8个5号电池没有任何不同,无需担心

网友:
貌似木有啥问题吧,3S的电池组不也是用电芯组装的嘛

网友:
应该没问题,放心用好了。

网友:
我用3颗3.2V的5号磷酸锂铁做控电,充满总电压10.8V左右,模拟器真机通吃~

网友:
5号铁锂容量小些比锂电耐操

网友:
续航5个小时没有问题,要容量大可以并联,关键是成本低廉

网友:
我今天刚想这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