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为什么老是突然歪向一个电机呢?应该怎么调呢?

楼主(2012-06-07):
最新的问题 :
在打开LEVEL后,总是会突然在一个方向沉一下。具体情况见视频,无论我怎么调整PID,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给看一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是调整PID,哪个参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第11秒前后出现此问题。谢谢!

请教PID的调节。
如果参数调成这样

飞行就是能飞起来,但是非常难控制

如果增加P和D,如下图。

那么不但难控制,压根就不太能飞起来了。

后面那个算不算高频振荡?感觉频率很低啊。一振荡,就飞不起来了。
哪位高人给看看,怎么设置呢?跪求答 案,谢谢。有北京的同好,跪求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PID的调节。
如果参数调成这样
飞行就是能飞起来,但是非常难控制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5MzQ3MjI0/v.swf

如果增加P和D,如下图。
那么不但难控制,压根就不太能 ...

你的配置有問題!
     1. GYRO 數值會動嗎?依圖示你沒有選擇三軸陀囉!
     2. I2C ERROR 不能有數值!
你再檢查一下你的硬體配置及軟體的選擇!

楼主:
噢。谢谢。回家看一下。

但是可以说明的是:

这里的东东会跟随着我手上的东东动起来。
GYRO 的数值我没注意,要晚上去看下了。
I2C ERROR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板子就是用下面这两个东东焊起来的。

不明白,难到是我 I2C总线没焊接对?如果没焊接对的话。为什么软件能感应到我的飞控的姿态呢?

楼主:
GYRO会动,我想这应该是角速度的值吧。因为我是放在地上连接USB线的。所以4轴没动。所以GYRO就没有数字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I2C ERROR有数字。这个比较麻烦。看一下,是否要重新焊。

重新焊了一下,I2C ERROR好象还是有数字。
I2C是多高的高频信号啊?我是用飞线焊的,会有问题吗?

另外,我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6281&page=1#pid7726018
截图中。I2C ERROR 也是有值的,不知道DONGFANG怎么理解这个事。

各位大侠一定要出手救救小弟啊。

拜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參考國外的帖,debug1是氣壓值,所以你的debug1和ALT的值是相同的,基本上沒問題,但你的GUI圖形沒看到氣壓的波動,是不是你的板子沒有氣壓計但源碼裡選了氣壓計的選項了。

楼主:
按楼上的意思,我因为不有装气压传感器和数字罗盘所以才出现的I2C ERROR
在把气压和数字指南针在def.h中屏蔽后,I2C 的ERROR终于为0了,参看下图。

代码如入下(def.h的403行开始)
#if defined(FREEIMUv04)
  #define MPU6050
  #define HMC5883
  #define MS561101BA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X; magADC[PITCH]  =  Y; magADC[YAW]  = -Z;}
  #define MPU6050_EN_I2C_BYPASS // MAG connected to the AUX I2C bus of MPU6050
  #undef INTERNAL_I2C_PULLUPS
#endif

修改成
#if defined(FREEIMUv04)
  #define MPU6050
//  #define HMC5883
//  #define MS561101BA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X; magADC[PITCH]  =  Y; magADC[YAW]  = -Z;}
//  #define MPU6050_EN_I2C_BYPASS // MAG connected to the AUX I2C bus of MPU6050
  #undef INTERNAL_I2C_PULLUPS
#endif

但是在P=10;D=50时,四轴依然晃动,但不是高频震动。但是在改P=3.4;D=9;的时候,感觉相对之前稍微控制稳定一点点,但依然是不稳定,控制不住。

同样再咨询一个问题。为什么 我的Z值,总是512左右呢?这个是因为地球重力吗?我即便按CALIB_ACC后,Z短暂规0后,依然会落在512左右的数值上。

请教楼上的大侠,你说的debug1到debug4,具体是怎么会事?我没理解。为什么 你一下就能找到我的I2C ERROR不为零的问题 所在呢?

网友:
基本上您要的答 案都在這裡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 ... ;highlight=divide+6
善用關鍵字尋找功能,應該都可以找到解答
ACC_Z為512的值不用理它,不同的ACC傳感器有不同的值
排除其它如震動等等會影響飛控的因素,PID值愈高則機子應該愈穩定,但反應會變呆
一架機子其實您可以試著用不同的PID值飛看看,找到一組最適合您自己的手感來飛就可以了
網路上可以找到很多調整PID的方法,多試一下應該可以找到您最適合的
我個人的調法是,不開自穩,YAW不動,先把ROLL和PITCH的PID全設0,然後把兩者的P開始加大到開始不穩時在稍減小一點,再來調D,一樣慢慢加方法跟P一樣,最後再調I,覺的可以穩定飛行了,再去調YAW,等都調好後再測試自穩的值,方法都是一樣的,多試幾次應該就會有所體會了。

网友:
之前我的MWC有自旋的问题,后有人提示将I,D都改到0后先调P,现在P调到6左右基本平稳,I=0.03,D=0
参数因机而异,仅供参考

另外可以先拿在手上试试,感觉LZ就这么放地上飞有点危险。

网友:
呵呵,是这样的。以前mpu6050是工程测试版本,要设置成freeimu040现在是正式版本的mpu6050,要设置成freeimu043。设置玩默认就能飞的很稳~

网友:
标题

iic有错误也不一定是硬件问题,如果iic错误匀速增长,传感器却正常,就是设置问题,比如你定义了气压计,却没有链接气压,iic就会显示有错误~

楼主:
在打开LEVEL后,总是会突然在一个方向沉一下。具体情况见视频,无论我怎么调整PID,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给看一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是调整PID,哪个参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第11秒前后出现此问题。谢谢!

网友:
你先确定不是电机电调的问题,方法就是换位。

另外I2C的错误我这里也是一大把,我看过代码,没看出端倪(网上也没说明),但不妨碍使用,我认为是I2C编程的细节问题。

公司没法看视频。

楼主:
DONGFANG大侠,I2C ERROR的问题 已经解决。原因是在2.0MWC中,我选择的是FreeIMGv043的传感器,在这个传感器中,还包含了相关的气压和罗盘的代码。所以导致I2C 出现ERROR。后来在def.h中403行的代码中,注释掉相关代码就好了。可以看我这一帖的上面几楼了解具体情况。

关于电机往一头沉的问题,我昨天试着对调了电调。发现这个和电调没有关系。今天晚上再试一下对调电机看一下。也请您在百忙之中看一下视频,看看能不能帮着小弟我找到问题所在。非常感谢!

网友:
建議在沒自穩下,先把PID調好,讓機子可以順利水平飛起,再來調自穩,會比較容易些
會往某一邊跑,機子放地上時把那邊墊高一些,再做一下陀螺和ACC校準後再試飛看看有沒有改善。

网友:
看了视频,有几个可能:
1. 你的硬件连接可能有问题,我看到有一只电调很晚才开始转动,这是不应该的。
2. 抖动类似于D太大,你先置零I和D,不要开level再试一下。如果仍旧抖,用长一点的USB线接在电脑上,手持启动,同时检查GUI上的各传感器输出。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D已经是0了。这种时候是不是保持D是0,把I往上调呀?感觉I和功能和D的功能是相反的。
是挺奇怪的,有一个螺旋浆总是启动的晚很多。但是在非LEVEL模式下就不会晚那么多。

我感觉是因为要保持LEVEL所以正好我手拿的方向不对,所有启动的晚?但是我也在桌子上校准过ACC。要说是硬件连接问题,用万用表也都查过。查不出什么问题。对调过电调,还是那个样子。无解中。。。。。。

网友:
建議您還是不要拿手上試,危險而且也試不太出來結果,直接放地上起飛看看,還有MWC對震動很敏感的,檢查一下電機和槳的平衡是否震動太大造成飛控不安定。

网友:
电机延时启动的问题很大,要知道MWC是以490HZ的通信速度向电调发命令的。只要解锁四个电机绝对是一起转起来的。

你确认一下你的电源线路,是不是每一路电调的电压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1、acc要校准,桌子也未必水平,即便桌子水平机架也未必水平,可以用水平尺测测。2、电调的油门行程应当设定一下。3、飞行中向一边偏,要做加速计微调,举例如果向左偏,调整方法是加锁状态下 油门最高 升降杆下拉几次,直到偏航不明显。4、提高怠速值也有效果。

网友(2012-07-09):
你这是传感器方向不对造成的。
我发了个新帖子说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40993&extra=page%3D1

连上上位机,转动传感板,向前转动,也就是机头下沉,ACC里PITCH应该变正数,值和角度有关,GYRO里PITCH应该变正,停止转动时归零,反向转动抬高机头,则ACC.PITCH变负的,GYRO.PITCH变负,停止转动归零。
机头向前,向右倾斜,ACC.ROLL变正,值和倾斜角度相关,GYRO.ROLL变正,停止转动归零,反向同理数值相反。

如果有哪项的数值变化方向不对,打开config.h
找到类似如下的地方: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哪项不对,就改哪项的符号(X或Y前面的负号),例如发现 ACC里PITCH方向不对,那就把上面的accADC[PITCH]  = -Y改成accADC[PITCH]  = Y,其他同理。

改好后,重新刷进去,适当减小PID,开自稳,爽飞吧。ni zheshi

网友A:
看来LZ遇到的问题和我是一样的,电机和电调的问题都排除了 可是无论在GUI上还是在实际中四个电机总是不同步,不知LZ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在求助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LZ遇到的问题和我是一样的,电机和电调的问题都排除了 可是无论在GUI上还是在实际中四个电机总是不同步,不知LZ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在求助中

在官方论坛的说明中,这个现象好像是正常的。我想关键问题可能是接下来的ACC微调。我是将怠速油门提高了,四个电机在解锁后才可以同时转,但转速肯定不一样,否则的话是解锁后只有一个马达开转,其他三个都不动。
The motor output on the GUI is not equal on both sides with a neutral RC input

This is the normal PID loop behaviour, the I-term is actually cumulating the error over time & tries to compensate for that but the copter is hand-held or fixed on the table.When the I-term is zeroed, the this will not happen.A flying multicopter will actually use the I-term in the PID to correct itself again to the same level as before the disturbance.

网友:
如果所有设置都没问题的话 看看震动是不是很大  桨配平了吗  我的一个机架 就是因为震动大  而飞不起来 换回了极枫稳的一塌糊涂

网友(2012-08-23):
先把桨下了调吧。电机启动都不同步。有没有把每个电调初始化。连上数据线看看电机启动时的数值

网友:
玩MWC的顶一个,现在还在折腾,很多问题也不明白。

网友(2012-12-18):
呵呵,,,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没有这样问题哦

网友:
怎么感觉楼主的陀螺仪没工作   是不是在烧固件的时候飞控板型号选错了

网友:
看着很抖啊。

网友(2013-07-19):
我的和楼主的同样现象,也是会突然沉一下,怎么调都不行,打算换机架

网友:
是不是水平矫正没对?所以自稳后他按照那个倾斜的角度进行的自稳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