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微型机扫盲

楼主(2012-06-07):
前前后后接触了固定翼有两年了,但是玩的不是很多。
因为固定翼需要有比较大的合适飞场,对于城市里的人来说,可选的不多。
即使有,距离和比较远。
但是最近看到了微型机后,眼前一亮。
这不就可以让我们每天都翱翔在自由的天空了吗?
但是在mx3g、51mx看了几天后,对于控、接收机、电调等还是不得要领。
因此希望能有前辈帮我扫扫盲。
当然,如果可以话,能对微型机和一般固定翼机的区别做一下说明的话,就更好了。
我想,玩微型机的人一定会多过一般固定翼机的。
请前辈开扫盲贴吧!!

楼主:
加一句: 玩的人多了,配件就多了,价格也低了。。。

网友A:
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9351

楼主:
里面没有提到控、接收机、电调等问题

楼主:
比如,我现在有天地飞6A,是否加一个2.2g的接收机就能玩?
不用电调吗?
接收机和电磁舵怎么连呢?

网友B(2012-10-22):
你想问的也是我想问的 室内机好 随时能玩 我要玩固定翼开车20分钟到飞场 没时间去呀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1030
里面的飞机翼展260mm,用的是玩具直升机的2.4G带陀螺仪电装,只用了油门和差速两个通道,起飞重15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