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 天地飞9改手 控制杆问题

楼主(2012-06-07):
小弟不才 捣鼓了几天了 都没搞好 有哪位大神能帮帮小弟啊   现在有天地飞9遥控器  改了左右手油门的簧片后
  左右的控制杆 感觉完全混乱了  恢复出厂设置后也是乱的不行  问了天地飞MM 也还是没搞懂  。。。哎 。。真笨的说。。
  所以求教各位大神 现在咋改啊?

  具体现在的遥控杆控制如下图  左边的模式1 到4 应该是正常情况下的
  可是我目前的控制杆 是左边的图上面的情况。。囧   求教啊 想改美国手。。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f153b1e-b060-11e1-93c9-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才 捣鼓了几天了 都没搞好 有哪位大神能帮帮小弟啊   现在有天地飞9遥控器  改了左右手油门的簧片后
  左右的控制杆 感觉完全混乱了  恢复出厂设置后也是乱的不行  问了天地飞MM 也还是没搞懂  。。。哎:em17 ...

您好:
如果无法完成请发回工厂我们帮您搞定,谢谢!

网友:
天地飞MM发的图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