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爹地电池的T型插头怎么拔出来?

楼主(2012-06-07):
大家好,电池和电调是用T型插头连接吧?

换电池的时候怎么拔出来啊,真TM费劲啊,难道有神马技巧?

网友:
木有技巧 生拔

网友:
太紧一般是飞机上的T公头尺寸问题。

网友:
已经换了XT60插头,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比较紧,多插拔几次就好了。

网友A:
处女紧。多擦几下,就松了。

网友:
这个,,。。整猛点吧,多整几次就松了。。。

网友:
教你一个实用的办法,用扎带在T头处绕一圈,扎紧,然后滴几滴502固定,增加拔插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女紧。多擦几下,就松了。

正解
但千万不要沾润滑油,不然半空震至松脱而炸机
就不值了。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