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尾倒飞时是不是前后左右都反了?

楼主(2012-06-07):
rt,倒飞时,对尾姿态飞机方向和控上的方向相反,对头时却是一致的?

网友:
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对尾左右是正的,前后是反的     对头前后左右都是反的

网友A:
楼上不要误导哦,倒飞对尾左右是正的,前后是反的是正确的,倒飞对头前后是正的,左右是反的。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不要误导哦,倒飞对尾左右是正的,前后是反的是正确的,倒飞对头前后是正的,左右是反的。

好像也不对吧…找个飞机倒过来。试一试写在纸上背过。

网友:
千万别记这些,要领会姿态,否则你会炸得很惨,特别做自旋切换时候

网友:
模拟器上试试就行了,反正炸了也没事

网友:
正飞对头才是前后左右都反

网友:
等你想好,机器早就炸散了。根本就不要考虑,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