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6XHs 飞CCPM问题???

楼主(2012-06-07):
那位兄弟用过这个遥控器飞CCPM直升机?
问题1:如何选择+字盘模式?2:怎么设置螺距?怎么设置悬停螺距和3D螺距切换?
    先谢谢大家!祝大家飞行愉快!!!

调整大小

网友:
没有油门曲线,很难调。一定要上也可以,不过呢,都翻3d了,考虑换个控吧。

网友:
这个老控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