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的“习惯性温飘”现象——MCPX飞手进

楼主(2012-06-07):
飞机是MCPX V1,无刷,其它没有改过。

经过多次用MCPX飞圆周航线,我总结出MCPX会有“习惯性温飘”现象——
1、刚刚起飞的时候,飞机本身没有温飘现象;
2、逆时针向连续飞行几圈圆周航线后,再次悬停,飞机也会出现逆时针方向的温飘;
3、如果起飞后顺时针飞行几圈,再次悬停时,飞机就会出现顺时针方向的温飘;

各位mcpx飞手是否有过这个现象?

网友A:
似乎很多人的mcpx也是這情況這種狀況問題不輕阿...比固定順或逆溫飄還麻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很多人的mcpx也是這情況這種狀況問題不輕阿...比固定順或逆溫飄還麻煩= =

希望大家都来说说啊。我记得飞华的V120时,从来没有尾巴飘过,就是没有mcpx这么抗摔

网友:
我的也是如此,排除机械和电子的原因,mcpx就是这副德行,从刚入手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其他都很满意

网友B:
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问题
这点不敢苟同啊。6块电池都是这样,而且有些电池是新的,经测试也是很给力的。有MH 30C,原厂200mah等

楼主:
貌似这种MCPX的负面问题,平时对mcpx大家褒奖、经验丰富的TX们咋都不来参与了。一起讨论讨论,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确实大家都有这个毛病,无解的话,那也就算了,不解决就完了

网友:
手太新没感觉出来
排震做的到位么?

网友C:
这个问题我早就提过了,如果飞机全程悬停非常正常,不会任何问题,但是做大动作后,确实有这个毛病,可能是三轴问题,你如果打方向舵打多了,比如左自旋一段时间后,飞机就会自动左自旋,还有俯仰,升降也这样,比如一直向后翻,或者侧翻,飞机悬停时就想自动打舵一样

网友:
這現象應該是陀螺中立點跑了吧,似乎是通病,也難怪會出v2和聽說的v2 1.5版本,本身三軸不夠完美

网友D:
还好 自旋7-8圈 没发现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 自旋7-8圈 没发现此问题

你试试不要自旋,而是飞圆轴航线(例如:10米直径的圆轴),飞个几圈应该也是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早就提过了,如果飞机全程悬停非常正常,不会任何问题,但是做大动作后,确实有这个毛病,可能是三轴问题,你如果打方向舵打多了,比如左自旋一段时间后,飞机就会自动左自旋,还有俯仰,升降也这样,比如 ...
你这个问题跟我的基本上一样。
MCPX被捧得那么牛,难道真是无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跟我的基本上一样。
MCPX被捧得那么牛,难道真是无解了?

不是不想答你…而是你这个问题有很多原因也会导致的…我可以断定你遇到的是机械的问题而不是电子问题…

首先,mcpx的尾陀螺是全自动的,所以控上的gyro是不用调的,直接disable可以了。就是因为尾陀螺是自动,所以尾巴要锁得好,尾电机的尺寸,质量与及尾桨大小的关系也非常重要。质量的意思是尾电机的转数及负载,非常讲究,坊间的各种尾电机很多虚标,质量都比较参差,如果用7mm的话最好能找到最少4万转以上的。尾桨大小也要根据尾电机的负载来决定,并不是越大越好,直驱的话建议用40mm-45mm左右的,再大的话尾电机会发烫,所以有些老外才会用8.5mm电机配SR120桨。其次有一个比较少模友留意的就是尾管长度了,曾经帮几个模友调机,就是因为这5mm的尾管长度导致金鱼尾…所以你的问题可以试试不同组合,应该不难解决…最后也提醒一下,主电机掉转也会令尾巴锁得不好的…希望以上能帮到你…

网友A:
人家都講明了...是飛完航線會出現慣性溫飄...你還在自動陀螺= =哪個陀螺不是自動的...是比較貴的機機先天有問題都能被合理化嘛!?這問題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人家都講明了...是飛完航線會出現慣性溫飄...你還在自動陀螺= =哪個陀螺不是自動的...是比較貴的機機先天有問題都能被合理化嘛!?這問題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問了

出问题的都是改了无刷的。。。
顺便调查一下,出了问题的MCPX飞手来发表一下看看,哪个是原装机有这些问题的?!。。。
那么多改无刷的都没问题,而只有少数案例,要么是RP问题,要么是没调好机器!
。。。
就总所周知的原因,震动是最容易造成这类问题的,有问题可以首先尽可能排震。。。
合不合理化是托们才说的话,应该说,坛子里实事求是的人还是占了多数,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大家更希望的是解决问题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E:

出问题的都是改了无刷的。。。
顺便调查一下,出了问题的MCPX飞手来发表一下看看,哪个是原装机有这些问题的?!。。。
那么多改无刷的都没问题,而只有少数案例,要么是RP问题,要么是没调好机器!
。。。
就 ...

如果是机械问题,震动的话,为什么我全程悬停这么稳?基本上很少修正,比模拟器还稳,但是航线,自旋,翻过就会温飘,比如后空翻,翻个四五个,飞机再次悬停时就会向后温飘,就像自动打舵一样,我要不停的向前打舵才能悬停。我赞同楼上的观点,就是打舵幅度大,时间长的话三轴就找不准中立点了,mcp x是好机,比华要好,但是难道就一点问题都说不来了?

网友:
你以为震动很小,或许还不够小。。。。。如果足够小,那是你rp不好。。。这也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人家都講明了...是飛完航線會出現慣性溫飄...你還在自動陀螺= =哪個陀螺不是自動的...是比較貴的機機先天有問題都能被合理化嘛!?這問題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問了

我的回覆有提及到可能是尾电机问题,请看清楚。我说的自动陀螺问题是说mCP X的Gyro sensitivty是自动没得调,你如果有玩过其它小机都可以从控或接收上调尾感度的。

原来你是来自对岸的,看你的帖都是玩华的难怪就在这里骂mCP X。老实说你说已经有其它模友说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有这个问题的都是mCP X新手。

mCP X我好歹也玩了两年,帮模友调机超过百台,我相信我绝对有资格帮LZ找到问题所在…

看来我都不应该再在这里答mcpx的问题了…从此封口一律不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回覆有提及到可能是尾电机问题,请看清楚。我说的自动陀螺问题是说mCP X的Gyro sensitivty是自动没得调,你如果有玩过其它小机都可以从控或接收上调尾感度的。

原来你是来自对岸的,看你的帖都是玩华的难 ...

大可不必为某些不值得的人改变自己的做法,直接忽略就是。。。

网友A:
回复 网友F:

樓主都說了,如果單單懸停是很穩不會慣性溫飄,如果說是尾電機問題那在只有懸停怎不會飄?為什麼做完3d動作或航線後飄的不只尾巴甚至連三軸也會偏?自動向你打最多舵的地方偏?這也要扯尾電機還是陀螺感度?

我確實玩華的機子,mini cp就是我第一台華機,又如何?還未更新前是真的有許多問題...溫飄、自旋會偏、耗電量大,這些問題我們玩M CP的都直接把問題瑕疵拿出來討論。只是把mcpx有可能的問題說出來給大家參考就是批評了...套一句你們的說詞..."真是傷不起阿"怎麼說會出現這問題都是新手?都會前後左右翻了還感覺到三軸一直向某一方修正了還是新手?

mcpx又為什麼會出v1 v2和聽說的v2 1.5更新版?不就因為程序上有瑕疵?也許樓主的這些問題是只有在v1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都說了,如果單單懸停是很穩不會慣性溫飄,如果說是尾電機問題那在只有懸停怎不會飄?為什麼做完3d動作或航線後飄的不只尾巴甚至連三軸也會偏?自動向你打最多舵的地方偏?這也要扯尾電機還是陀螺感度?

我確實 ...
 更新就是有瑕疵?啥理论!服了!!

楼主:
先谢过楼上各位的解答。。。讨论问题吗,大家有分歧没关系,不要相互指责,平心静气讨论就好了

尾电机的问题也许有,我后续考虑换换更好的尾电。但对于原因是”电机或者震动”还是不解:
1、如果是尾电机的问题,为什么悬停或者突然推大油上升时尾巴都锁的不错,仅仅是飞了圆周航线之后,才出现“惯性温飘”呢?如果是尾电不好,那么应该突然大油时,锁不住才对。不应该只是圆周航线后,出现“同方向”的惯性温飘
2、如果是机身震动过大,也难以解释突然推大油、悬停的时候尾巴锁的不错,仅仅圆周航线后,出现“同方向”温飘。这种同方向的温飘,规律性比较强。朝着不同的方向温漂的时候,尾电机是向不同放心给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过楼上各位的解答。。。讨论问题吗,大家有分歧没关系,不要相互指责,平心静气讨论就好了

尾电机的问题也许有,我后续考虑换换更好的尾电。但对于原因是”电机或者震动”还是不解:
1、如果是尾电机的问题, ...

直升机不是纸模型。。。玩纸模型都还有很多空气学原理弄不懂呢!何况这么复杂的机器。。。
MCPX改无刷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是突然逆时针转90度,更加没有一般道理可以想象。但是,就是震动造成的!老外的论坛对此结论是很确定的,而我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排震之后什么都OK了。。。
我的建议就是,尽可能消除可能的因素,再不行,就认了吧。没得那么多时间研究具体的来龙去脉。。。
什么神机不神机的,是华托说的话,坛子里大多MCPX玩家,都不说什么神不神机。好不好,自己玩自己知道

网友:
唯一验证的方法就是再买一台新mcp x来,设置好后再飞,看是否有这种问题,新机总不会有机械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