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我是买错内孔刀杆了还是夹错了

楼主(2012-06-07):
求教 我的床是小潘的210 刀杆是2边圆弧2边平面的 不知道是买错了还是我夹错了 刀尖 怎么都对不上中心 求教下大家 谢谢

网友:
D一安=垫!

楼主:
垫了刀垫 垫到刀架最顶的地方 刀尖还是低

网友:
这种内孔车刀不是直接夹在刀架上的,最好做一个刀杆座!

网友:
做一个快速换刀架就OK了,很快就对中了!!

网友:
加工一个刀套,,,,,,,,,,,,,

网友:
我的这种内孔刀杆也是垫到顶了还是刀尖比中心低1mm,没办法,只好把刀架抬起来,下面也垫2片1mm的刀垫就解决了,只是刀架锁紧把手方向朝前了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经验 不过 一 目前还是菜鸟一个 而且没有铣床 做刀架暂时没能力 二 7楼的朋友 那样垫的话 刀架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不用对中心的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内孔刀片式倾斜的?
只要刀尖所在的平面过旋转中心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经验 不过 一 目前还是菜鸟一个 而且没有铣床 做刀架暂时没能力 二 7楼的朋友 那样垫的话 刀架会不会不稳定?

1、刀架下的垫铁片要对称不能垫单边,锁紧后再对刀尖。
2、内孔刀似乎还是刀尖稍高些的好,一则低了后角容易碰内孔壁,二则刀杆伸出较长会有让刀。

网友:
我做的内孔车刀座,这个座的孔和底面的距离是要根据刀尖高来搞的...
楼主参考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做 呵呵 目前车床还是个新手 极品菜鸟 还没有铣床呢 所以说 自己做刀架 软硬件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虚放那里试验 貌似你说的行 但是好像限制了很大的加工能力 加入本来能加工10MM内径的话 不对刀尖 好像15MM内径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晚了 明天先试验下你的方法 在底部也放上垫片 不过想刀尖在中心上边一点 好像还是不够高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250的车床,刀架可夹14方的。
当时为了加工几个25直径深70内孔,因为2#柄的钻头最大只到20直径,缩柄钻刃长不够70,只能镗孔。
在选购内孔刀杆时我仔细看了产品参数表,最后选了12的刀杆,记得12的刀杆最小加工内孔直径是16,所以你的15底孔还是可能会碰。

网友:
 看你夹刀杆那螺丝就知道你没把刀垫高了。。。你应该再在刀下垫东西。是刀的下面。和刀贴在一起。大哥。

不要用刀座,用刀座就把夹刀的螺丝位置收缩了。。用铁块。把刀尽量提高。。应该是这样。楼下大侠继续纠正

网友:
加工10mm,还不如钻孔方便,我今天用10mm扫描仪的轴做把内孔刀,最少也要13mm孔底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你没看明白 呵呵 是刀下面垫 垫到刀杆顶到刀架的上边了 塞不进去为止了 拍照时 是没有垫的 只是为了请教大家 临时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刀兄有几个 套啊  刀套真有趣

网友F:
套做的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