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PX遇侧风有明显金鱼尾现象,你们有吗?

楼主(2012-06-07):
MCPX的尾巴是7mm电机(没有加保护尾桨的垂直尾撑),主电机无刷。悬停、航线在无风的时候没有明显的金鱼尾。但如果飞机侧面有风的时候,金鱼尾现象比较明显。尾巴是2mm实心碳杆,而且左右和下面用了3根1mm碳杆固定,尾巴本身的刚性还是比较好的。

MCPX侧风时的金鱼尾有无解决方案?求助

网友:
无解-。-
机子小重量轻-。-
用高转+小直径桨会有好转-。-但目前没有成熟方案

网友:
小飞机好像都这样的

网友:
D06的尾巴会好很多,建议你试试。。。换了D06,飞完温度最低的反而是尾电机

网友A:
侧风金鱼难免, 尤其是一阵一阵的侧风
我用的45mm桨基本无金鱼

网友:
 飞飞就习惯了

网友:
我的125遇右往左的侧风就会金鱼尾,其他方向的风基本无此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风金鱼难免, 尤其是一阵一阵的侧风
我用的45mm桨基本无金鱼
我的配置跟你一样啊——7mm尾电机+45mm反桨

网友B:
路人甲表示:尾板镂空会有所改善

网友:
用45mm尾桨无发现有

网友:
哦 对了 我没有用垂尾 扎带扎在电机上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人甲表示:尾板镂空会有所改善

我压根没用尾板 。因为不用尾支持板尾巴的效果更好些。即使这样,依然侧风的时候会有金鱼尾

网友:
可能是你的无刷动力过足 7mm力量不太够
我是原厂有刷

网友(2012-09-23):
我建议你们加长尾管,我的尾管已经14.7cm了

网友:
小鸡都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