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7):
设计图形是这个样子的。

加工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给指点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使用的是维宏卡,在ncstudio里面模拟加工没看出什么问题。
是软件设置问题啊还是硬件问题?
谢谢了

网友:
这好像是软件吧

网友:
貌似干扰了。

网友:
联轴器打滑了吧、

网友:
失步了吧

网友:
有可能加工方向问题?
完了还得沿着边界走一遍。

网友:
是机械方面的问题,

楼主:
顶一下,看有没有明白人

网友:
能打死小日本最好不过了。

网友A:
这个是G0速度选择了空程速度造成的丢步,参数不要选那里
或者是5V电压不足和光耦问题造成脉冲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G0速度选择了空程速度造成的丢步,参数不要选那里
或者是5V电压不足和光谢谢了,耦问题造成脉冲弱

谢谢了,回头试一下。
我把空程速度调低可不可以?

楼主:
估计是驱动板的原因,我把图调转了90度,现在刻的没问题。现在把y轴的驱动板换了块,看看怎么样。

网友:
楼主全用国产货的结果吧 看你起的名字很给力啊

楼主:
问题解决,驱动板的问题,换了块驱动板,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