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求助

楼主(2012-06-07):
这是我的处女贴啊。。哈哈哈。。。。从六月一号开始了我的雕刻机计划,现在东西都齐了,正在搭架子。
我是淘宝上买的主轴,广告嫌疑连接不贴了,是一个直流电机,店主推荐用变压器加个整流桥,说是330w,12-18v。
我对电器也不懂,找了很多资料,在淘宝上买个一个可控硅调压模块,加上一个1000v 30a的整流全桥,然后串联一个电感,再并联了一个16v 2200uf的滤波电容,
调到10v接上去之后转是可以转,可是电闸老跳,电线发烫,应该是电流过高了
请问前辈们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么。
淘宝上说电感类的东西最好不要用可控硅调压,是这个原因么?
请问有什么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

网友:
没有搞错,这个瓦数就吃不消了?不会哪里有轻微短路吧

网友:
按10V、300W算电机电流是30A,电闸是指220V市电的电闸吗?如果是,电流是1.3左右,电闸不会这么小的电流就闸的。

网友:
上图吧,让高手给你看看。

楼主:
对的,,是市电。,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是不是漏电了,用变压器就很自然隔离了,用可控硅-整流,就没有隔离,安全第一

楼主:
有可能是漏电了,有两次被小小的电到了

楼主:
请问应该怎么解决,不懂额

网友:
问一下你的电闸是多少安的另外你的可控硅调压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型号是dz47le32,查了一下额定电流有60a,,,,可控硅是交流的

网友:
LZ直接接的市电?没用变压器吗?

网友:
先变压,后调压,再整流,安全第一。这种德昌电机起动电流大,一般的开关电源带不起来,最好用变压器做个大直流电源,再买个大功率低压PWM直流调速器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哈哈,被ls发现了,对啊,他说启动时电流太大。     所以我去买个变压器,然后直接用就好,那我的可控硅可以不用了,对吧。如果继续串联在电路中还可以调压么?比如我买个220v-24v的变压器,之后串联这个可控硅,还可以调压么?

楼主:
哈哈,果真是可控硅的问题,可控硅对感性负载不好,今天上去买了个隔离变压器,现在超好用,电刷火花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