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fbl100十字盘轴承复原的简单方法。

楼主(2012-06-07):
新手买了FBL100,练习悬停,大炸鸡的时候有时候十字盘的轴承总是出来,有什么简单的复原方法?每次用工具复原太麻烦了。大家碰到这问题怎么解决?如果用工具有没有什么简便的诀窍或合理拆装的顺序?

网友:
没什么办法,我每次出去必带尖嘴钳!

楼主:
用尖嘴钳硬夹进去复位吗?不会夹坏塑料配件吗?quote]原帖由 autumnlqc 于 2012-6-7 19:03 发表
没什么办法,我每次出去必带尖嘴钳!

网友:
每次我用手就搞掂 保持水平压下不用多大力

网友:
同上,手指水平向下压就行

网友A:
用手直接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手直接压下。
同上。
另外,我认为这并不是FBL100的特意缓力设计,而是本身的设计缺 陷,从来没有哪个飞机会把十字盘这么关键的部件设计成受力后那么容易分离的,现在飞它的时候甚至担心自己跑出来。绝对是设计的尺寸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上。
另外,我认为这并不是FBL100的特意缓力设计,而是本身的设计缺 陷,从来没有哪个飞机会把十字盘这么关键的部件设计成受力后那么容易分离的,现在飞它的时候甚至担心自己跑出来。绝对是设计的尺寸大了

mcpx的塑胶十字盘不会脱出轴承,但是大炸时就容易被拉断elev舵机的球头。所以金属十字盘是唯一也是必须要升级的零件,现在二手区出mcpx的不少,收个二手的金属十字盘,就再也不用被这种小事烦了,当然炸鸡后还是要将大齿盘用手推回去的

网友:
用502沾死

我今天搞了!不过要小心不要搞到轴承里

网友:
SUV大侠!你那FBL改无刷成功了么?如何接线啊?和MCPX一样么!用C05和10A电调能匹配么?

网友C:
SUV大哥,可否多上几张FBL的无刷改装图看看,如何接线及如何布的啊!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UV大哥,可否多上几张FBL的无刷改装图看看,如何接线及如何布的啊!谢了

很早之前就发了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1671

网友C:
有点不懂的地方,很复杂,以前没焊过电调板,只能用3A的那种电调板么?MOS又是什么,焊在哪里?编程器又是什么东西?要装上去么?如果买xp7a来刷就简单很多,XP7A电调是指装上就能用的么?我只希望有一种电调能焊上就能用的,SUV大哥,您能否详细点说明下,谢谢指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懂的地方,很复杂,以前没焊过电调板,只能用3A的那种电调板么?MOS又是什么,焊在哪里?编程器又是什么东西?要装上去么?如果买xp7a来刷就简单很多,XP7A电调是指装上就能用的么?我只希望有一种电调能焊上就 ...

现在淘宝已经有刷好blheli程序的电调,mcpx托田少那里就有卖的,不懂电子就不要考虑自己刷了,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