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和FBL100的区别和体会

楼主(2012-06-07):
新手买了FBL100,在电脑上飞模拟器吓飞,很少炸机。飞FBL的时候,看到旋翼的转动声音就心里紧张,而且电脑上的飞机锁尾很理想,实际在房间里飞对尾悬停的时候尾巴有飘的现象,一修正尾翼感觉飞机很贼,很难控制,不过现在在家里飞行悬停时间逐渐长了。心里还是很开心的。希望大家谈谈小直机飞行体会和操作的要领。

网友A:
控校中,就不飘了,不需要微调,也不要人工修正

在LCD屏右边SYS.MENU功能菜单进入后——STICK.AD进入会看到是否adjust(是否校中),这里提示一个,校中时需要把油门通道调到中间的位置,很多玩家不清楚所以油门通道打到最底部,所以出现飞机变得更乱现象。
如果因为把遥控器调的曲线或其他功能调的太过乱,同样进入SYS.MENU菜单进入——MODEL.SET——RECOVER(复位)进行复位,这样就能恢复遥控器的出场设置。油门要居中,3D开关,熄火开关也要关闭

网友:
其实飞机越小是越贼的~

网友:
这个小机就紧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VO7 的控怎么矫正?  我的飞机也总是飘,微调斗打满了。

网友:
 哪天上大鸡,那还不要被吓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就不懂了。螺距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校中,就不飘了,不需要微调,也不要人工修正

在LCD屏右边SYS.MENU功能菜单进入后——STICK.AD进入会看到是否adjust(是否校中),这里提示一个,校中时需要把油门通道调到中间的位置,很多玩家不清楚所以油门 ...
现在的问题是,校中后练习对尾悬停,尾巴还是会向右偏,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在练习对尾悬停中,为了调整尾巴的角度始终对着自己,发现一旦调整尾巴角度,机子就会有所偏移,要不断修正,不知其它玩家有无此感觉?模拟器上玩MCPX那是稳定的一塌糊涂。呵呵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标题

呵呵,尾电机锁尾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