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的电调选择问题

楼主(2012-06-07):
看好好赢80pro和花牌80,请用过的帮忙选择一下

网友:
没用过好淫的,花牌的100A 感觉不错,比JIVE轻,而且定速也很好。

楼主:
嗯,花牌100也在入选之列
这刚好1:1,怎么选哦

网友:
好盈铂金80A在用,推油门要很小心,因为缓启动基本上调了也等于没调。

楼主:
手上有花牌45a,该试下缓启动,就怕空中也来缓启动,有遇到到的童鞋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有花牌45a,该试下缓启动,就怕空中也来缓启动,有遇到到的童鞋没?

开启缓启动的话,如果在空中油门归0的话,确实会再次缓启动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更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缓启动的话,如果在空中油门归0的话,确实会再次缓启动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更改的!

这个……纠结了

网友:
好像只有HA有这毛病吧 LA没问题 直接买LA 吧 比HA好  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这刚好1:1,怎么选哦

楼主:
我记得花牌的电调大小一样,只是贴片多少吧

网友:
用着铂金80,想试试花牌100

楼主:
楼上的用过的说下感受么

网友B:
500 用中特威的85A 电调和亚拓70A 电调都用过,,,,都觉得不错~!只是我更喜欢亚拓的缓起,调机时,能避免意外出现!如果用100A 的电调,控同等油门位置,100A 的电调输出的电流要大很多,转速更高!更耗电,飞行时间更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 用中特威的85A 电调和亚拓70A 电调都用过,,,,都觉得不错~!只是我更喜欢亚拓的缓起,调机时,能避免意外出现!如果用100A 的电调,控同等油门位置,100A 的电调输出的电流要大很多,转速更高!更耗电,飞行时 ...

你这个理论有点雷人。。。请楼下解释!

网友:
如果你是亚拓500PRO,还是亚拓的70A吧!其他会太大,装不进机肚子里。

网友:
入手 花牌LV100A 电调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8563&extra=page%3D6

花牌10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油门归零后3秒内加油就不会再缓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 用中特威的85A 电调和亚拓70A 电调都用过,,,,都觉得不错~!只是我更喜欢亚拓的缓起,调机时,能避免意外出现!如果用100A 的电调,控同等油门位置,100A 的电调输出的电流要大很多,转速更高!更耗电,飞行时 ...

“100A 的电调输出的电流要大很多,转速更高!更耗电"。。。呵呵呵  ,允许我再笑一次吗?

网友C(2014-04-12):
引用 网友B:
500 用中特威的85A 电调和亚拓70A 电调都用过,,,,都觉得不错~!只是我更喜欢亚拓的缓起,调机时,能避 ...

能量守恒定律知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量守恒定律知道不?

你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