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问: 1/35静改动需要哪种规格的减速齿轮 坐等答 案

楼主(2012-06-07):
想把1/35 模型改动态 在淘宝上找了几款减速电机的数据 问问大虾们那款 适合用

网友:
二战、冷战坦克适用N20,5V电机, 重坦配100钻,中坦、轻坦200钻,3mm输出轴。

现代坦克要更大功率的。

楼主:
谢谢啊! 我的是现代坦克,多少转速的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我的是现代坦克,多少转速的合适呢?

现代的没玩过。不好说。我最现代的车是冷战时期的T-62,选用的200钻,可以跑到实车大概3档的速度。

楼主:
还有炮塔转速 多少合适?

网友:
看你减速电机如何驱动炮塔,我是直接驱动,就选了最慢的30转。要是用内齿圈的话就选快一点,具体看内齿圈的减速比是多少,一般炮塔控制在3-5秒一圈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炮塔转速 多少合适?

美国M1坦克主炮回旋最快每秒40度,想等于9秒一圈,每分钟6圈。
T-55/62是最快21秒一圈,每分钟3圈。
有些坦克炮塔可以无级变速,有些是高低双档+手动微调。
用30钻N20电机驱动齿盘或者齿圈降低钻速。

楼主:
哈哈  新手的帖子  金属兄都亲自出马  激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