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装450,请老鸟指教一下

楼主(2012-06-07):
配置:飞越450sport空机
花牌2836 3860kv电机
好盈奔腾40a电调
日冠929mg斜盘舵机
飞越gy650陀螺仪
飞越gs-t9257mg锁尾
花牌标准25c2200mah3s电池
请老鸟或大侠给点建议。本人新手,尽量少花钱,能飞航线及温柔3d即可。有什么不妥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日冠929mg斜盘舵机
飞越gy650陀螺仪
飞越gs-t9257mg锁尾

如果选这三样,以后会让你花更多的钱

斜盘用KST的113mg吧,65一个
锁尾用DS520吧,如果想省钱,KDS的N590也行,但是飞越的9257就算了
陀螺收个二手的750或者401吧,2XX
新手如果尾巴不听话,你会很苦恼。

网友:
陀螺尾舵一定要好

网友:
收藏了,正考虑买什么陀螺和尾舵。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教

网友:
gy650陀螺性能还是不错的,新手用够了
斜盘舵机需要更换,933,也不错,
尾舵机还是用futaba9257,ds520,这样的,其他的性能都不行。不过俺rp好,收的二手md922,用了两年了,依然刚刚的

网友A:
你的配置够你飞的很爽了,别听他们那些米人忽悠。我的飞机就是这装备,在你3d之前绝对够用,经济实惠。等你3d了也该换新飞机了。技术高了自然成为了烧米人。入门的时候这些足够。

楼主:
再次感谢诸位的指点

网友:
有副翼没必要用数值舵机,mg90够你用了,耐炸

网友:
标题

这样配置下来大概多少钱?求指教

网友:
标题

国产9257不如922

网友:
同意楼上,那个9257不如922,其他还可以的,929挺好,跟933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配置够你飞的很爽了,别听他们那些米人忽悠。我的飞机就是这装备,在你3d之前绝对够用,经济实惠。等你3d了也该换新飞机了。技术高了自然成为了烧米人。入门的时候这些足够。

+1

楼主:
干脆用恒吉933+922套装好不好?诸位

网友:
我倒觉得山寨goteck 9257不错

楼主:
哦,我的看看你的帖子,我的要求不高,实惠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