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H发动机飞行4小时,拆机检查,大伙帮看看

楼主(2012-06-07):
前不久,600n短路造成飞行中全机断电,虽然成功迫降,但飞机在地面全油门烧尽一箱油,造成活塞穿孔拉缸。发动机更换了三件套,自己接触油机时间短,没经验,按说明组装调试并进行了必要的磨合后主副油针收至1.3圈正常飞行,感觉还行。到现在2桶油飞了4个小时多一点,很想知道发动机里面烧成啥样了,于是拆机检查。大伙儿帮看看,如果没啥问题就继续飞了。请问还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
沙发,貌似不错的说

网友A:
请问副油针一般在什么位置?
我的600n调好了感觉就是不够力-。-

网友:
没有拉缸啊,也没怎么积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副油针一般在什么位置?
我的600n调好了感觉就是不够力-。-
油机就是设电机够力,我的600n用os50也是觉得怎样调都不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副油针一般在什么位置?
我的600n调好了感觉就是不够力-。-

55H发动机,靠近油管的长油针是主油针,也叫中速油针,另一个短油针是副油针,也叫低速油针,两个油针可以分别调整不同转速下的进油量。600n比600e动力差了将近一半,当然用好螺距的话,力量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B:
烧的不错,用的啥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的不错,用的啥油?

top power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