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對不了頻 (問題解決了)

楼主(2012-06-07):
今天小机摔了一下,腳架電插位紅線断了,焊好後再上電就對不了頻,板子上紅灯先快閃後一直慢閃,不知原因為何,是不是板子壞了?

网友:
排除对频步骤错误的前提下,很有可能将陀螺仪摔坏了!……。
用万用表测一下陀螺仪的输出电压,是不是缺失了那1.6V的电压?
借用quicko的图片(“焊掉此电容”为原图所有,千万别去拆那电容哦!),标出陀螺仪输出电压检测点(黄色圆点、线条和红色文字所示)如下图:

楼主:
謝謝,今天檢查一下。

网友:
哦!忘了说:电池电压偏低也不能完成对频的。

楼主:
今天檢測過了,陀螺仪的输出电压正常,爬舊文得知可能晶體有虛焊鬆脫,加焊後正常對頻了

网友(2012-08-11):
帮顶了 顺便求助,V911本来好好我把全部螺丝拆掉除锈!然后装上(没动主板,拆的过程中也没摔到主板)后通电,灯慢闪3秒左右一直亮,然后晶振后面的芯片一直发热...很热....!!!怀疑晶振坏了 换了一个 问题依旧!!!求陈伯 邦邦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大家都好厉害啊,我什么都不懂,楼主可否将911的说明书拍一份给我呢,我收的二手没有说明书

网友:
求教v929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该如何解决。焊晶振,那个是晶振啊。

网友:
晶振的可能性也有吧

网友(2012-09-17):
本人新手,入手911,摔了几次后发现对频越来越困难,10次最多对上1次,对上后关遥控开关后再开指示灯就一直慢闪,又连不上了,不停大幅度转动两个摇杆突然就连上了(这用的时间要看人品了),而且发现遥控油门推上去再拉下来后油门一直降不下来,飞机就越飞越高,只能关遥控,看着jj自由落体了。请教各位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