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视频

楼主(2012-06-07):
(无正文)

网友:
說明只可上 NEX5n + 16MM

如果再加廣角鏡又可行嗎...??

网友A:
为了确定这个问题,俺特地跑了一趟北京,请看图片自行判断,呵呵

楼主:
“說明只可上 NEX5n + 16MM,如果再加廣角鏡又可行嗎...??”
千红,想要你上北京和Z15“约会”后的具体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确定这个问题,俺特地跑了一趟北京,请看图片自行判断,呵呵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实际就需要无极传输五根线就可以了,正电源,负电源,视频,府仰控制,  橫滚控制, 最简单的方法用簧片接触式无极传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