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刀具断了如何调整

楼主(2012-06-08):
雕刻过程中刀具磨损和断裂是在所难免的。磨损比较容易调整,只要在雕刻机的控制系统里面微调一下Z轴坐标就可以快速补偿刀具磨损。如果断刀,则操作过程相对麻烦一些。
        断刀以后需要及时停止主轴,把机头移动到方便换刀的位置。换上新的刀具,把刀尖移动到石碑表面,重新对一下Z轴0点坐标值。接下来看一下软件上面显示的当前加工段号,这个段号就是我们发现断刀以后停止时的程序号,我们可以利用“高级开始”功能继续雕刻。在“高级开始”里面有一项“开始行号”,在这里面我们输入停止段号之前的一个号就可以,因为当我们发现刀具断了,停止雕刻机的时候程序已经开始下一个行号了。一般减上几个数就可以了。点击确定机器就开始继续雕刻了。

网友:
断刀后不能自动停机吗,还有停机不能记忆加工路线的位置吗?应该有这样的硬件跟软件吧,本人是菜小鸟

网友(2013-01-12):
断刀后不能自动停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