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肥肥O艇的动力配置求助

楼主(2012-06-08):
如题,65CM小O,重量达到了比较恐怖的1636G(含电池),因为带防翻水仓,使用了大量的环氧板,加上电池偏重,导致整个O艇的严重发福。目前的动力配置:速翔2858 3600KV电机,433CNC桨,好赢海王120A,力牌3S 3300 30C电池(280G重),全油门速度只有40-50KM,而且电机温升极快,最近电机刚过热退磁报销了。换了一个之后把桨减小为430,速度严重下降到不足30KM。请问各位大侠,若要更换电机,应该选择哪一款:腾翔1540/1530 3400KV,KEKE B30 3450KV,豹子2860 3400KV ,豹子3650 3650KV?另外,更换电机之后,能否换成435或者437的桨?再就是续航时间和速度能到多少?还望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补充:目前换成430桨之后速度下降为龟速,但电机还是发烫,船壳是普通的玻纤壳。

网友A:
电机挂掉了 ?

你的红O不是才装好么?我的马上就也开始动手了...咱俩配置 基本一样,只是我的不带防翻 用432碳素桨

网友:
降低KV值

1000---1500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是典型的新手碰到的问题,首先这船壳太重那就是增加了死重。你电机用的太小了你船重那就用3674级别的电机,KV值过高选2700KV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的船一定没起划,船身大部分在水里,阻力就大电机的负载就大,电机发烫很正常

网友:
不重,不重,我的船跟你一样,可我的船的重量1835克,重不?,速度上75,不过我玩暴力

网友:
3674  2700KV  用3S  40的桨,70+
3674 220KV  用4S  40的桨,65-70

3665 3100KV 用4S 38桨  速度65-70
跟你一样的船壳,都是实际试过的
电调120A  电池30C 5000
电调电机都不烫
都玩很久了

网友:
还想快,上6S  但是要小心了,电池烫,插头更烫。。。。。。。。。速度破80
小心你的电调电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红O不是才装好么?我的马上就也开始动手了...咱俩配置 基本一样,只是我的不带防翻 用432碳素桨

不推荐用碳素桨,这个O水阻较大,碳素桨吃不了那个力,很容易断。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我是想尽量不改动其它配置,单单更换电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应该这样说,你的电机小了,电池也小了,船又重,估计情况是船起滑很慢
建议电机电池都换了,电机3650级的就可以,KV3000 3S电,如果用低KV2000以下,那6S电池更重.
电池换4000到5000

网友:
用3S KV不要低于2500了,高于3000电流又上去了
电池允许电流这样计算,然后打5-7折才是保险的
电池容量*C数/1000

譬如3300 30C,那就是3300*30/1000=99A  持续使用在50-70A还可以接受,接近100的话发烫厉害,电池很容易坏,当然名牌的电池可以使用在额定值.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换B36级别的吧 B28满足不了你了

网友:
65的O艇是大多新入魔的人都会装的船(我也是),特点是船不大不小,壳子便宜,姿势还算优美的。缺点是船底触水面积大,阻力大,不带防翻也会给新手带来不便。
LZ的视频看过了,速度应该在50以上,不会是40。
如果要换B28的电机我看作用不会很大,我的65 O用的是1540电机,HE4500、3S电池,海王120A电调(和你一样),用33mmCNC铝桨,速度也不见比你的快。换435的桨速度是快了,电机就很热了。还跟操船有关,不是比赛没必要一下水就一直全油门呀,还有现在气温高也是一个因素。
你的壳子是手糊工艺的吧?重量450g以上的,算是比较重了,加了防翻又重了100g左右,64CM的追逐者连防翻舱才320克,但壳子就一千多大米呀,性能肯定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加了防翻对于娱乐来说,带来的益多于弊,翻了不用去救援,可以放心风浪里跑,所以我也加了。
建议LZ,对于65的O艇就这样玩玩,感受一下就可以了,不要期望太高,如果你换B36的电机,你的轴系,电池也要换呀。想想!
想快的话,换其他的船型吧,例如虾,CAT,MONO2。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耐心回答:)初步选定了KEKE的3062电机,3300KV,配437CNC。希望能有所改善。

网友:
新手学习的好贴。顶上去!

网友:
换1530  或1540  。你的船是我装的。我比较清楚。 上6S多重啊。 你自己想一下。   B3650跟本没B2858有力。两个电机我都试过。  你船1630克 比回复你的人说的65CM的O都要轻。

网友:
用2200MA的30 C  3S  就不会出现这情况(电机大发烫)

有视频有真相。

楼主:
谢谢虾哥和楼上各位的指导!那天就这个问题和虾哥讨论过,结论是电池偏重,船起滑慢,电机负载大,所以考虑更换扭矩更大的四磁极电机,加大桨,同时降低电机KV值,缩短起滑时间来降低负载提高速度。只是受限于3S和电池本身容量,全速续航时间估计不会太长。
呵呵,虾哥是个很不错的模友,最近一直被刚开始玩船的我扯着问东问西,但每次他都很耐心的回答,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虾哥确实人不错的,我也刚玩船,好多也是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