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骨机能当金属带锯用吗/

楼主(2012-06-08):
在二手市场看一台全铝的锯骨机!换成双金属带锯条能当金属带锯用吗!

网友A:
这不一样的么

网友B:
手术室用的?

网友B:
还是屠宰场的?

网友C:
转速高了吧

楼主:
呵呵锯排骨用的哈哈不到2000转吧好像是1750转

网友D:
上个图看看。只要锯片好 线速不太高没问题 只是非标锯片也不好找 少量定制也贵/ 有路字当然好办

网友E:
锯骨头比起锯钢棒那受力差远了,不是一个数量级

网友F:
厉害啊,这都能搞到.

网友G:
不是医院淘汰的吧

网友H:
锯下来的45号钢放锅里煮煮,能熬出一锅骨头汤呢。

网友I:
锯木头没问题,锯铁够呛。

网友J:
有点毛骨悚然,嚓嚓嚓,骨头断了。

网友K:
台面是不锈钢的,相对锯铁的可能有点单薄.建议还是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