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 机架配置方案

楼主(2012-06-08):
1、F4822-690
2、DJI30A
3、APC1147
4、XA
云台
5、F550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12-09-30):
别用盘式电机!!

网友B:
F550装不下1147,只能用1047

网友C:
为什么不能用盘式?

网友D:
F550装不下1147

网友E:
4822配这么小的桨有点大才小用

网友F:
F550 我的配置X2212 980KV+好盈20A+1047碳浆。F450 11寸浆不能安装的

网友G:
起落架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