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宽2.5厘米 高5厘米 长15厘米的 长方体铁块上钻15厘米 ...
在宽2.5厘米 高5厘米 长15厘米的 长方体铁块上钻15厘米深的孔怎样才不会偏(对穿孔)

楼主(2012-06-08):
自己有个台钻钻夹头最大16 ,要钻12和18(钻头用车床车到16的)的孔 用十字滑台平口钳后行程不够,把钻头割了一截后可以钻了!但孔偏了(不是钻头的问题)工件报废,想拿去外加工,但最近的加工点那台摇臂钻去用过一次(钻头摆动太大)可能比我的机器钻的还要偏! 有个小车床!但工件没法固定!夹工件时打了表的 夹在托板上上下不好调位置哦!是三个孔一个12 两个18平行的孔 (12的孔一头是12一头是14的(这个自己能解决)

网友A:
是一头12mm 一头18mm的孔么 ? 用车床钻吧: 把12mm加长钻头装在卡盘上 工件压在刀架上 摇动大拖板 就可以钻透 。 然后卸掉卡盘 用主轴MT3的孔装18mm锥柄钻头 对12MM的孔进行扩孔
这样就保证同心了

网友:
用普通钻头这种结构的刀具是不可能做到较高的同心度的,钻头改造后0.1mm的偏差也许能达到,想别的方法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线割 ,深孔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夹在托板上上下不好调位置哦!是三个孔一个12 两个18平行的孔 (12的孔一头是12一头是14的(这个自己能解决)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两头冲眼 ,然后反复校验到正确为止, 然后M5合金钻头各自对钻, m6-m8扩孔的时候一次钻穿就保证平直度了..先小钻再大钻.我自己搞滑块就这样钻的.另外工作台再校验一下,很可能不水平. 不过150的深度~~~~确实有难度 .

网友D:
150的深度啊,我沒看錯吧。這個不好搞!

网友E:
钻头只能车柄.不能车纫.车了纫就要重磨钻纫.否则钻头报废.
孔.有沉孔和通孔之分.
用台钻和钻夹头一般来讲是没有办法做到有精度的.
带数显的炮塔铣是最基本的要求.
钻头精度有限.不能保证有同心度.应该留余量.用铣刀加工最后一道工序

网友F:
上车床钻吧 工件夹卡盘 单动卡盘 或花盘都可以

网友G:
G夹夹到拖板上,钻头装在车床卡盘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只有这样了!不过很麻烦!哪里的铣床有插铣刀就好办了!

网友H:
钻头用车床车到16的
我没看错吧 钻头能车??

楼主:
回复 网友I:
12的钻偏了 18的也跟着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钻柄!表面很硬不好车 里面就好车了!

网友:
这个只能用偏心钻了 即平常说的枪钻

楼主:
回复 网友J:
偏心钻 不懂诶!

网友K:
貌似不困难哦,允许误差多少?钻通另一头允许偏0.5是轻而易举的。对钻的话错位0.2
要求高的就镗一刀,做把镗刀啊,车铣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K:
误差允许0.5以内当然越小越好!@

网友L:
LZ就这么自信钻偏没有钻头的因素?如果钻头两个刃角稍有不对称就会钻偏!

网友M:
需要150吗?110-120就够了,铣床好干点,先打8或者10的孔,然后12的加长铣刀捅,切削面积小,出来的孔就不偏了,而且里边还光滑,18的孔这么做,或者上车床,4爪,先钻小孔,铣刀扩孔,然后内孔刀掏

楼主:
回复 网友L:
新钻头!目测没什么误差似的!可能是钻夹头和主轴的问题!

网友N:
150的长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