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本事的不少,谁有条件做这个实验。

楼主(2012-06-08):
小飞机有木头飞机和铝合金飞机,机翼梁是飞机承力的主要结构。

复合悬臂梁分上下梁,飞行时,上梁承受压力,下梁承受拉力。

有斜撑机翼梁,斜撑以外,同上面悬臂梁的上下梁受力情况一致。

斜撑以内机翼梁受多个力。

总地来说,机翼上下梁主要承受压力和拉力。

而我们现在没有数据说明,在同样重量下,木头梁就一定超过铝型材梁。

云杉木【比重0.4】和铝型材【比重2.7】,他们的互相比重在1/6.75。

拿6.75截面积的杉木和1截面积铝型材,可以测试各自能够承受的拉力,【本来我原来单位有材料实验拉力计,现在改制单位没有了。不然可以知道能够承受的拉力】。

还有压力实验。

谁能够做这2个实验??????????

实验的目的,想要知道木头飞机如太阳的MINIMAX的木头梁能不能用铝型材6063代替?

同等重量下,木头梁和铝型材梁哪一个过载更加强大。

O(∩_∩)O谢谢各位

网友A:
按照我个人的看法,6063是不代替杉木的,二战期间的飞机都是木制的结构,有些天然材料自身特性是非常好的,国产早起的直升机旋翼也有木制的

网友:
我小时候做模型主梁都是用的杉木贴易拉罐铝皮,螺旋裁剪可以得到很长的铝皮,用树脂粘起来做成符合梁

网友:
可以找人用软件帮忙算下,

网友:
这东西应该搞复合材料结构,纵向梁:三文字威化饼结构,上下横向:碳纤维加强

网友:
貌似国内没有好的云杉哦,铝就不要考虑了,做超轻重量不好控制,退一步讲,貌似国内也买不到7075-T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个人的看法,6063是不代替杉木的,二战期间的飞机都是木制的结构,有些天然材料自身特性是非常好的,国产早起的直升机旋翼也有木制的

应该是一战才对!

网友:
不研究这个了,,研究种纳米碳管纤维吧,人家都做出来了,可以拦截高动能的东西,可见强度.

网友:
又做实验,发薪水就有人干.

网友:
你自己不可以做吗?用普通买菜称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说了个6063铝合金,可见楼主并没有去学习一下各种牌号铝合金的性能和用途。还是去看看书再做实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