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新手求教,KK飞控上电没反应!

楼主(2012-06-08):
刚玩四轴,入的KK飞控,接好线准备校正油门行程时上电,而飞控一点反应都没有,LED灯闪都不闪。于是万用表测量飞控上+-级电压有5v,测量+级不小心碰到信号线这时LED灯闪了一下。用USB线连上电脑后LED灯也会闪,求教各位大虾原因和解决方法啊!!

网友A:
没解锁吧?没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解锁吧?没看说明书?
解锁试过,通电后一点反应都没有,LED灯照说应该闪一下的

楼主:
大大们能给点意见吗?KK卖家说是飞控板供电部分有问题,得送修。

网友B:
重刷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刷程序
试过,不行

楼主:
自己折腾好了,原来KK飞控板焊接质量不好,给单片机供电的电阻虚焊导致的。商家还口口声声说测试过才发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