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S 720i duo3 和THUNDER POWER TP820CD那款充电性能略好些????

楼主(2012-06-08):
EOS 720i duo3 和THUNDER POWER TP820CD那款充电性能略好些????

外观无所谓  主要是充电性能,大家说说吧 !!!!!!
本人是车用。。。。。。。。。。。。。。。。。。。。。谢谢大家了
Thunder Power TP820CD 800W Multi-Chemistry 多功能雙充充電器:

技術規格:

- 充電器類型:雙充電端口(獨立)多化學式直流電 DC 充電/放電/循環器,包含集成式平衡器
- 可接受電池種類(每端口):1-8S LiPo/LiIon/LiFe (A123), NiCd/NiMH 與 Pb(鉛酸)
- 平衡器(每端口):集成式 2-8S LiPo/LiIon/LiFe (A123) ,另接外接式平衡充電板 Thunder Power 與 JST-XH 接頭
- 輸入功率:10.5-28.0伏特DC 直流電  (最大電流40安培)
- 充電功率:最大800瓦(每端口400瓦),24.0-28.0伏特輸入功率
- 充電電流(每端口):0.2~20安;可微調設定最小單位0.01安
- 放電功率: 最大100瓦(每端口最大50瓦)
- 放電電流(每端口):0.2~10安;可微調設定最小單位0.01安
- 放電電壓:可調整式截止電壓 - LiPo/LiIon/LiFe (A123), NiCd/NiMH 與 Pb(鉛酸)
- 循環:1~15 次與每次循環數據儲存
- 記憶: 可設定24組
- 靭體升級: 透過USB使用者更新
-
產品保固:原厰兩年

- 包裝包含: Thunder Power TP820CD充電器,鱷魚夾(1組),充電線(2組),分壓板(2組),產品使用説明書

规格及参数:
· 充电输出端口最大功率500W+500w
· 充电电流可以从0.1A到20.0A,可以0.1A为步长调制 (在500W的输出功率下/充电器输入端口应配置24V以上直流电源)
· 放电端口平均功率是80W,放电最大电流为10A
· 存储模式(STORE MODE)允许快速并且简单地充电/放电到锂电池容量的60%,这样可以延长电池的寿命
· 每个端口可以充电/放电1至7片的聚合锂电池(3.7V/普通的聚合锂电池片)
· 每个端口可以充电/放电1至7片的锂离子电池(3.6V/普通的锂离子电池片)
· 每个端口可以充电/放电1至7片的磷酸铁锂电池(A123)(3.3V/普通的锂离子电池片)
· 有三种方式可以充电/放电/循环1-16片的镍镉(NiCd)/镍氢(Ni-MH)电池:普通(Normal),线性(Linear), and自动(Automatic)
· 充电/放电1~12片的石墨柱酸性电池(铅, 2V/片)
· 允许充电的锂电池的最大容量为100,000mAh,允许充电的石墨柱酸性电池的最大容量为100Ah
· 内置的Hyperion LBA10/300平衡充接口提供10A的最大放电速率和最大300mA的平衡充电速率
· 12位控制平衡充电电路,保证精确性
· TCS模式(TCS Terminal Capacity Selection详情见后文)
· 平衡充电时和充电后有多种信息提示
· USBPC连接口,可以提供数据记录,固件升级和将来的电脑控制软件系统
· 温度控制端口和温控停止设定
· 宽电压输入范围(11v~29v),当给高电压电池充电时,可以提高效率,更宽范围适应AC/DC的电源提供
· 电源电流控制可以提供低输出的电源供电
· 电源电压控制(电源负载控制)与电源电流控制协同保证充电器在各种电流下工作都不会超过负载
· 可以调整输出间共用的电流
· 输入线配有4mm公插头+鳄鱼夹头
· 提供4mm插头的输出线
· 两个内置的温控传感器控制的冷却风扇
· 两个液晶屏显示 2-线, 16-字符,黄色背光LCD数据显示屏.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提供高可视性
· 20组用户数据设置/端口

网友:
为啥没人选800w双路输出的家伙?TP的牌子可是很不错的。

楼主:
现在属于强烈纠结中,720用的人确实很多。但是本人也是听说TP820的充电效果比720要好。还有720的平衡电流是300毫安。速度属实有点慢了。不知道TP820平衡电流多少。关于TP820的相关帖子也很少。到底哪款充电效果更好些,望高手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
tp的平衡电流也是只有300ma。

网友:
还是选主流的吧

网友A:
家里充用720,外场一定pl8

网友:
TP820吧,如果这俩价格差不多,肯定是这个。
如果TP820更高,那么就要看看你是否有这个功率需求。
如果没有,当然买便宜的。
如果你就是要求最高功率,我推荐你一个icharger 4010,40A充电,哈哈

楼主:
就是想在 TP820  和HY 720  之间选择一下   本人是玩车用      啊

网友:
1/10 电房?
7.4v情况下,5c充电,5000mah的电池,需要25A的最大电流。
这俩都不合适。
你需要更大的电流。
例如:icharger 306B,EOS 1430等。
当然PL8可以到40A,但是那玩意儿的做工真不敢恭维。。

楼主:
高手给答 案啊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里充用720,外场一定pl8

考虑到做工引起的故障火灾,还是反过来吧····室内pl8真的必须随时监守充电。

0720最大1kw,从这个来讲低于1kw的充电器无需再考虑。是TP的那款没用过、没见过、没听说过、周围也没人用过……试问没有客户基础,何需有售后服务?这一点很重要。

至于平衡电流,真的不是很重要,99%充电的电池和100%对一般娱乐用没有任何区别。我一般是3~5次以后才坐一次平衡。

网友A:
不知道15楼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到做工引起的故障火灾,还是反过来吧····室内pl8真的必须随时监守充电。

0720最大1kw,从这个来讲低于1kw的充电器无需再考虑。雷虎的那款没用过、没见过、没听说过、周围也没人用过……试问没有客户基 ...

哪有雷虎。。。

是T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15楼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PL8不是很稳定,lz那个tp的基本没听说谁用。

网友:
还是720把

网友:
车用选0730吧 (7S, 30A, 550W)
2S 5000mAh 6C=30A,  8.4Vx30A=252W
3S 5000mAh 6C=30A,  12.6Vx30A=378W
4S 5000mAh 6C=30A,  16.8Vx30A=504W

两台0730i-NET3串起来也可像0720i-SDUO一样的功能

网友C:
我用的720还不错,,双500W输出,双路加起来也是40A输出,不次于PL8,做工外观用料确实比PL8强,TP的本地没人用,720唯一不足就是平衡电流小只有300ma,PL8是1000ma,但他们都不能充12S,既700E用12S一串,1420可以不拆串联线直充12S,而720和PL8都不行,必须将电池串联线取下,这是1420强悍的地方,价格1420是1200,720DUO3 1750 PL8 1600(简装板)
还有720 1420用的平衡板50块一块,PL8的原厂480一块,山寨版180一块
个人倾向于720 1420本人都在用,PL8本地模友在用,TP的没有不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720还不错,,双500W输出,双路加起来也是40A输出,不次于PL8,做工外观用料确实比PL8强,TP的本地没人用,720唯一不足就是平衡电流小只有300ma,PL8是1000ma,但他们都不能充12S,既700E用12S一串,1420可以不拆 ...

0720 S-DUO3是可以进行最多14s的电池组进行充电的。

700e用的12s电池,应该是两个6s电池组合而成。因为国际条例,电池组不能超过100wh,hyperion用分立体包装电池来解决这个问题,即电池组内部会有一对串联专用动力线,充电时插入充电器,放电时连接在一起再使用。EOS 0720 S-DUO3的SYNC联网充电,可以把2个端口的电池认作一个整体的电池组进行充电和平衡。

相信这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格格式ACE出的5000mah 12S1P也是这个思路制作的:

网友(2013-10-14):
电池用那么大的电流充很伤电池的!我用720 每块就10A充!

网友:
Ucharger0720,20a.很不错啊

网友:
我自己的720duo,我看到过有人用TP的

我听说的:TP的工厂在深圳,TP的性能比720duo略强。

我看到的:用720duo和615duo的人是最多的(玩车模的用的,航模的我不清楚)

至于平衡电流,一般我都是几次做一次平衡的。至于要说有的电池电芯一致性不好或者时间长了平衡性不好难平衡之类的,这样的电池我早丢了~~电池用好点的,数量不在多,在精!我玩车模反正就四个电池。

如果你要说电池快充会影响寿命,我的看法,电池消耗品来的,一块电池一年半到两年是没有问题的~~~我也一直这么用,每一年半淘汰上一批电池,然后再买进新电池。。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