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7型潜艇

楼主(2012-06-08):
最近打算造潜艇

楼主:
先上设计图

楼主:
先做了桨。
里面是铜棍,外面是pvc管,再包了层锡箔胶。凡士林填充防水。绿色是热缩胶管。
桨是塑料的,没钱买铜桨。

楼主:
另外,设计图是在《猎杀潜航3》里面截屏。网上没找到详细的U-7型图。

楼主:
我的潜艇用30mm的木板。不用龙骨,我强调外面的装甲。主要是防止被同学的深水**攻击( 我是初中生)。
同学用金属钠炸我,威力大呀。

楼主:
再发发电池。
铅蓄电池,12v7.5ah,续航力好。就是体积太大,为了把它装进去,又不破坏潜艇的比例,算下来潜艇长2米。

电池

电池

电池

电池

桨的位置

桨的位置

网友:
民间出高手,顶了!

网友:
期待,首航,首沉!

楼主:
上我的遥控器
艾特6通35mhz,前几周淘宝上淘来的。
准备拿来前后、左右、静态沉浮、动态沉浮、鱼雷或水雷发射。

楼主:
为了防止在水中前后翻转,自己设计了个平衡仪。
本来想用水银开关,但我们这没有卖的,只好过几天去化工店看有水银没有。
实在不行用小铁球加个触碰开关也行。

网友:
两米的艇体,没龙骨,艇壳得多厚才行

楼主:
平衡仪图

网友:
话说金属钠怎么能沉到水里去~密度比水还小吧~做不了深弹的~

楼主:
用一根铁针绑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钠沾水就反应~绑上铁棒也沉不了多深…
不扯这些,建议你还是先把艇体和密封舱搞定,再去准备这些操纵设备,毕竟得先有基础将来的设计才有参考

楼主:
外壳明天就要动工了,准备用3cm的木板做。外面再加木块磨出形状。最后用薄膜封一层,再用铁皮包住,喷漆。

说句题外话,为何明天动工?因为这几天中考,明天上午考完英语就结束。

网友:
楼主真敢想啊!
但是好多问题没考虑到吧,潜艇长2米,用12v7.5ah铅蓄电池,这动力就够呛。还续航力好?
再说楼主设计的平衡系统,只考虑了艏艉的平衡吧?航行中的翻滚怎么处理?上浮下沉怎么实现?出现失控怎样自动上浮?楼主都考虑清楚了吗?